求个链接:封口机固定硅胶条的铝槽

楼主(2020-04-29):
封口机固定硅胶条的铝槽 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但凡上个图片,都不会是0回复

楼主:
看图片,或者介绍个卡在工业铝型材上面的硅胶条也行

网友:
有标准件可以选型使用的。

网友:
楼主,这个铝型材量有多大?量大的话可以找供应商开模生产,一般起订量3吨左右。另外一个,你把关键必须尺寸标下,可能很多社友会给你建议替代铝型材。

网友:
楼主,这个需要的量有多少?我这认识个江苏的铝加工厂,方便的话可以帮你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