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安装错误1612,怎么搞?求助大佬

楼主(2020-04-29):
inventor安装错误1612

网友:
爬到的Autodesk官方页面:
链接:
https://knowledge.autodesk.com/zh-hans/support/desktop-app/learn-explore/caas/CloudHelp/cloudhelp/CHS/DesktopApp-Content/files/GUID-1F985644-50D5-47DE-9F81-C6C3E182E762-htm.html?st=1612

网友:
.NET 3.0或.NET4.6的问题,建议重新安装。

网友:
祝贺你安装2020版本失败!!!

2020版本可谓是过去几年研发队伍幼稚“改进”的精华!!!

或安装起码2018之前,或干脆安装2021。

网友:
版本太高了咯,不好用的。

网友(点评):
莫非,你试用过2021版?而且觉得比2020 或2019或2018还不好用?????????你也不应该是小愤青一个,说话是不是该先过脑子?

网友:
碰到这种安装失败的,一般重装系统是终极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