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345R低合金钢埋弧焊零下20度(-20°)冲击吸收功,焊缝区、热影响区哪个大些?

楼主(2020-04-29):
q345R低合金钢埋弧焊零下20度(-20°)冲击吸收功,焊缝区、热影响区哪个大些?请各位指导。

网友:
接头低温冲击韧性与焊接参数和焊丝焊剂都有关系,通常只做焊缝金属的冲击试验。以我经验埋弧焊热影响区冲击功会高一些

网友:
焊缝区的影响大,因为低温会造成焊缝的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