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机连接

楼主(2020-04-29):
看到一个设备,有一些疑问,请大家解答一下:    这个里面出来传动比是1,为啥不能减速器输出端直连负载转轴?这样通过齿轮连接转轴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A:
根据需要,更换齿轮对,调节减速比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网友:
是空间不够或者有过载保护?

网友(点评):
空间足够,就是觉得直连的话扭矩是不是太大?

网友:
我也想不通,可能单纯为了好看吧。也不排除设计者比较贪玩吧。

网友:
旋转方向???

网友(点评):
有道理!但是这个三相电机,是不是可以改变接线从而改变旋转方向呢?

网友:
很可能空间布局问题

网友(点评):
可能性不大!

网友:
设计改动。

网友(点评):
为啥改动呢?改动的初衷是啥呢?

网友:
可能是现场实际情况决定无法直联。

网友:
为了赚钱,为了卖配件,增加故障率,卖售后。

网友:
不懂   你那个负载轴还有齿轮变速么
如果没的话
猜测一下  假如多一个固定轴  减少电机主轴扭曲的伤害?感觉的 感觉的。。。

网友(点评):
电机输出端到负载轴,只有一对齿轮,传动比1,那扭矩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
你这是你根据你的理解画出的传动示意图,不能完全代表原有设计。
原有设计是什么样的,有没有图片?电机屁股的方向是不是和你画的不一样,朝向左侧?是不是设计者考虑空间布局,为了改变电机位置而设计的?比如有些皮带机用同步带用链条转一下,使电机能够放在皮带的下面。

网友(点评):
原有设计就是这样的。原版抄的。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觉得直连比转接好,直连不要联轴器啊,直连不要安装架啊,直连不占空间啊。

网友:
应该是实际情况决定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需要,更换齿轮对,调节减速比

赞同

网友:
2轴同步。

网友B:
电机正反转不是 难事吧

网友:
1.直连时安装空间有无干涉。即在考虑电机直连安装所需的联轴器和安装支架在布局中均无干涉的情况下,可以用直连。
2.转轴的径向负载大小。若负载比较大,电机启动时轴头所受刚性冲击也大,因而对联轴器的刚度和精度需求比用齿轮副高的多,不然容易坏电机。
3.配齿轮副,可以根据需要更换齿轮,改速比。

网友(点评):
受教了,专业!

网友:
空间、离合、扩展、转向,装逼,没别的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正反转不是 难事吧

联动时这种换向很常见

网友(点评):
改变一下接线,不行吗?

网友:
@静待瓜熟  你问我扭矩  我概念还没清楚  看了这位朋友 原来你上次说圆筒那位   翻了前面的帖子 看见一些人的讨论 也说一下自己的想法(场景分析是否正确不清楚)
其实我也是有点不明白
争对公式的理解 我也不清楚
M(力矩?转矩)=j(惯量)a(角加速度)
也有P=TW       再变形的T=9550*P/n
不知道上面输入有没有错 复制过来的
我理解的。。。首先上面的用转速或者角速度求得的数据  都是用做功公式来进行代入展开的
但是转速和角速度  已经是匀速圆周运动了(考虑理解 不要和我说有差距这些。。。不讨论这个范围)
匀速圆周运动   所有合力(向心力)指向圆心)    不做功(此意不要理解成不做功 实际上是动力做正功   阻力做负功  总体不做功)
上面的话是不是很好解释了为何可以用做功公式求匀速状态下的力矩      其实就是动力做正功   阻力做负功   独立来说也是做功  不过是整体不做功  也就是匀速圆周运动

也就是动力矩等于阻力矩(也就是动力等于阻力(管他什么阻力)  匀速圆周运动条件)  我看见帖子一文有朋友提出考虑“额定转速下的克服摩擦力做功的功率”  其实不需要了把?(这个我有点懵  保持怀疑 )

我本意想表达如果你考虑阻力的问题 那么就是加速状态下才考虑   至于阻力怎么求  不知道啊
此公式是否只适用于匀速状态下的测速条件下?   某个瞬时速度是否也适用 不清楚(过程还是有加速度的)

争对红色的话 补充   其实电机就是电机的能量 管他上面阻力抵消的
只求电机的力矩  只分析电机    对于整体而言  考虑阻力做的负功  只不过是判定正功是否大于负功  物体处于什么状态而已   无论是否匀速 公式 无需考虑阻力      是否对错看你自己去思考了

网友:
这种一比一的齿传动,多半是为了弥补空间不足够的情况。

网友(点评):
有没有换向的因素呢?

楼主:
多谢,受教了

网友:
给换减速比留余地?现在是1的减速比,不排除后期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