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模型,伞齿轮的参数变更问题

楼主(2020-04-29):
求教大牛:

如何改变伞齿轮的方程式,把45度锥齿轮变成自己想要的角度?比如60度。

网友A:
你这个是SolidWorks自带的那个吧?一片英文看得眼花
锥齿轮的分锥角是由两个齿轮齿数和轴交角决定的,实在不行自己画一个呀,自己编写方程式。你可以上网查查,
如果只是偶尔画一个,还不如用工具画,我用过凯元工具箱,今日制造(迈迪),GearTrax2018,都不错。
如果是经常用,就自己做一个参数化的零件,每次要用直接复制用过改几个参数就行,
参数化的好处就是配合还在,复制过来改参数,替换后所有的面是好的,就好像SolidWorks的toolbox库,
用工具画的,其实就相当于重新画了一个,换过去配合全没了,要重新点新的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SolidWorks自带的那个吧?一片英文看得眼花
锥齿轮的分锥角是由两个齿轮齿数和轴交角决定的,实在 ...

是自带的!

网友:
这些命名需要一个个翻译成汉语才好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