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中打了很多孔,如何在设计树快速找到这个孔特征?

楼主(2020-04-29):
如题,在装配体中打了很多孔,有时想要重新编辑这个孔特征,在孔表面点击的话,设计树点亮的是这个零件,而非这个孔特征。而装配体里面打了很多孔,不知哪一个是想要编辑的那个。
请教大家:如何在设计树快速找到某个孔特征?
谢谢!

网友:
在设计树里给每个孔编号或者重命名,在孔特征上右键,点击“属性”

网友:
装配树上方有搜索框,搜索你的孔名称即可。再问一句,你的孔是在装配体中的装配孔特征吗

网友(点评):
是的,是在装配体的孔特征。可是我不知道孔名称是什么,不记得了

网友(点评):
也许可以测量一下。方法应该可以。谢谢

网友:
试试吧,先选中。零件是否会发亮。

网友(点评):
零件和孔特征不在一起

网友:
某个孔特征

uv固化机

网友:
一般软件的部件导航器都在右侧,楼主可以去右侧的导航器里面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