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流体密封 轴固定问题

楼主(2020-04-29):
本人小白
我知道磁流体密封里面是有两个轴承的。中间的轴不另加其他的轴承,就用这两个轴承进行固定,两端用来传递扭矩可行吗?

网友:
完全可以,你提要求厂家可以完全按你的结构要求定做。
按他们的样本选,能便宜些,真空上用的多。

楼主:
还有就是这两个轴承是深沟球轴承吗?如果我的磁流体密封件是竖直安装的,可以承担一定轴向载荷吗?

网友(点评):
是的默认是球轴承,可以承受少量轴向力,我记得样本上有推荐

楼主:
那如果是轴向力较大的时候,是可以定制比如角接触轴承的其他轴承吗?

网友(点评):
现在做磁流体能用的都是日本的吧,他们要定制可能比较困难

网友:
以前我们设备上面用3个磁流体,都是订制的,开始的时候日本那边定的,后来国内弄出来也比较好用了

网友:
深沟球轴承不能承受轴向力

网友:
当把磁流体注入到由高性能的永久磁铁,导磁良好的极靴与旋转轴所构成的磁回路间隙中,在磁场的作用下,磁流体在间隙中形成数个液态的“O”形圈,从而起到密封作用。

网友(2021-03-18):
目前磁流体技术在精细化工领域反应釜上的应用,已经成熟了。

网友(2021-09-28):
我们今年销售磁流体密封超过800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