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V减震弹簧选择

楼主(2020-04-30):
有哪位大神可以讨论一下AGV减震弹簧的计算选型吗?总感觉这方面的资料基本上没有,但是又觉得这个减震弹簧对于AGV运行性能很重要,感兴趣的或者有过经验的可以讨论或者分享一下,谢谢啦!

网友:
是不是碟簧?网上碟簧的计算和选型资料很多。另外,有专门的弹簧设计手册,手册也有碟簧的设计和计算。

网友:
AGV小车也有采用双弹簧减震装置,包含:底板、U形座,第一弹簧支撑架、第一弹簧、第二弹簧支撑架、第二弹簧、弹簧拉杆。

网友(2020-09-12):
负载不重圆柱弹簧就行了  负载重可以考虑用矩形截面的模具弹簧

网友:
稳定性来讲可以考虑采用缓冲阻尼器

网友(2020-11-07):
稳定性来讲可以考虑采用缓冲阻尼器!!!!

网友(2021-01-08):
最近测试也遇到水平问题,车子老是跑不准

网友(2021-08-10):
有人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