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静止负载率达到百分之90啥原因

楼主(2020-04-30):
我是搞机构设计的。。。目前有个垂直升降机构  总的负载也就180kg 齿数30 模数3  减速机速比10              伺服电机三菱hjr302b 3kw  静止的情况下负载率都快百分之80多了   。。。为啥换成台达2kw就没这问题哎。。难道三菱不如台达

网友:
是不是电气调试时电机参数没调好?

网友:
电机是选小了吗?

网友:
八成是电机扭矩不够,设备负载又比较大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