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设计轴结构

楼主(2020-04-30):
如图问题
补充一点,两塑料件在轴位置处相接触的地方也能达到耐磨要求吗,需要改成金属接触?
塑料件都是pc+30%玻纤

网友:
精度高又耐磨,那可以选择加衬套

网友:
来个轴测图啊,楼主,我怀疑你根本没学过机械专业相关课程,两个截图根本没表现出结构来。
这让别人怎么解读呢

网友:
衬套与b一体成型,塞个轴完事

网友:
楼上说的是个办法,把两个支点打通,穿一根贯穿的轴,完美解决同轴问题,如果必须采取两个支点,同轴问题应该是模具精度来保证,
再说耐磨问题,看载荷和结构大小,首先保证结构和材质能够在设计寿命内不会疲劳断裂等破损情况下,考察500W次的循环磨损,加金属衬套或轴承都可以。无论是预埋件,还是预铸孔后再装套或轴承,都需要模具精度
来保证同轴,如果你还有后期机加内容,那么也可以降低模具精度要求,由后期机加精度来保证

网友:
换一下材料,用铁氟龙试试看,他的耐磨性和耐腐蚀性特别好,而且加工性优良,能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A:
只要你这材料的机加工性能保证,其他都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这材料的机加工性能保证,其他都还可以,

500W次,我只担心弹簧和顶针撞击部位强度。

网友:
有长期接触旋转的,增加一个无忧衬套不就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