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拉力计算

楼主(2020-04-30):
各位大侠;谁有焊接强度计算公式吗?或者帮计算一下如图所示的5块加强板焊接件能承受的拉力,焊逢是 6MM ,焊逢长度为150。现场的情况是本应该用M36的四个螺丝锁住的,但是在预埋的时候有二个螺丝太靠大梁了。这二个螺丝报废了。只能2个螺丝+焊接。下面要承受14吨的重量(二个相同结构各7吨)。5个加强板一头焊在预埋板上一头焊在吊板顶板上,吊板顶板和预埋板有一个焊逢也是6MM的长度 500.

网友:
错别字好几个,指示箭头是这么用的吗,国标没读过吗,15年注册,到今天5年了,还没成长吗。
力的方向呢,得看图猜吗

网友:
有专业仿真焊接强度的。可以尝试看。
https://wenku.baidu.com/view/7f9e6a25af45b307e87197ff.html

网友:
焊缝强度可以看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卷
另外,14t的重量靠两个锚栓和这么一小块预埋板,感觉很不可靠啊,建议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焊后的强度应该高于原钢板的强度,需要做焊评。

网友:
单纯重量这些焊缝足够了。

网友:
我们汽车行业主要靠软件的模拟来分析最好的力,计算公式来算还是很吃力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评论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