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常见的材料,到底叫什么名称?

楼主(2020-04-30):
图里是楼主办公室上面的水管(可能是水管,说不好),这种像雪花的材质叫什么名称?

网友:
花纹 覆铝锌板

网友:
锌花,在材料表面镀锌,锌铝,锌铁的一种工艺,一般有无锌花,大锌花,小锌花。这个就是大锌花。

网友:
铸铁管。一般是灰口铸铁居多,表面热浸锌或镀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镀锌管

镀锌管我见过,没有雪花啊

网友:
我看到了上面有一长串国标号。

网友:
百度一下,锌花。
还有有的油漆也可以呈现花纹,
有的喷塑也可以呈现花纹,

比如普通沥青油漆,喷后,在喷洒水雾,也可以呈现花纹,
比如在水上滴一滴油也可以呈现花纹

网友:
这个叫花镀锌管。需要镀锌管,铁管,不锈钢装饰管,不锈钢制品管,不锈钢无缝管都可与我联系15807577976

网友:
它是镀锌管,包括咱们常用的镀锌板上面也有一层雪花状。

网友:
这管上没标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