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国外S275JR和S355J2G3对应国内什么材料?

楼主(2020-04-30):
请问国外S275JR和S355J2G3对应国内什么材料?
是Q275和35#钢吗?

网友:
好像是Q235B和Q345B,百度上应该能查到

网友(点评):
Q275和Q345D

网友(点评):
Q345要换Q355了,2019年更换的。

网友:
查机械手册-对照材料标准,这个是有的!

网友:
这个需要对照标准手册分辨出来。

网友:
Q275JR是欧标的EN10025-2标准下的热轧结构钢对应于国标的Q275Z,平时我们所常用的Q355B就可以进行替代;而S355J2G3其中J2是-20℃冲击功27J,G3则表示的是脱氧方式,综合来说也就是J2G3代表交货状态为正火,所以我们替代的话我们用Q355ND就行(注:GB/T1591现在已经换成新标准了),不知道有没有解答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