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选择减速电机

楼主(2020-04-30):
请问这种结构怎么计算转矩计算功率选择电机呀
减速电机是用空心轴式的与驱动轴直接连接  是用设备转动部分的重量对轴形成的摩擦力的力矩和设备要求的转速来选取么 不用计算转动惯量计算转矩什么的么

网友:
转矩要计算的

楼主:
计算转矩不是要知道功率嘛 功率要用F*角速度*r  这个力F是重力对轴产生的摩擦力么

网友A:
放一了一张图,也不对图片做详细描述,只问电机怎么选择。谁也不是谁肚子里的蛔虫,怎么能猜出来呢?

想得到更接近你的问题的答案,先要学会提问,把问题描述清楚。就好比,别人想拉你一把,都不知道怎么去拉你上岸。可能还是在校学生,没经过职场训练,但是,这些都要学习的,进入了职场才会有人愿意帮助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一了一张图,也不对图片做详细描述,只问电机怎么选择。谁也不是谁肚子里的蛔虫,怎么能猜出来呢?

想 ...

抱歉 可能描述的有问题

这是一个运用平行四边形机构特征的机构  保证两个放置架是保持水平的 然后蜡杆放置在放置架上 驱动轴和平行四边形机构用键连接 然后减速电机和轴连接 电机带动轴然后轴带动平行四边形机构转动  来完成两个放置架的工位转化 这个设备是为了方便蜡杆被有一个机器抓手抓取  大致就是这么个情况  我的疑惑就是不知道要怎么去计算转矩去计算功率来选择电机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 可能描述的有问题

这是一个运用平行四边形机构特征的机构  保证两个放置架是保持水平的 然后蜡杆 ...

问题描述大致看明白了。现有有一个问题,当减速电机驱动传动轴旋转时,旋转轴通过轴承支撑在平行四边形连杆上,轴与轴承内圈以一定的转速旋转,轴承外圈与平行四边形机构的连杆的转速怎么确定?平行四边形依靠左右两个平台上的重物对旋转轴的力偶产生旋转。如果是这样,这个力偶的扭矩与电机驱动这个系统的扭矩是否不一样?

不知道分析是否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描述大致看明白了。现有有一个问题,当减速电机驱动传动轴旋转时,旋转轴通过轴承支撑在平行四边形连 ...

轴承外圈应该不用考虑 驱动轴是通过带座轴承的 带座轴承固定在底座上  工作台的转速是有要求的给定的 工作台的转速应该和轴的角速度是一样的  就是轴的转距和电机的转矩是不是就是整个工作部分(包括两个平台和平行四边形机构整体)对轴的重力引起的摩擦力的力矩进行计算呢 非常感谢

网友B:
首先减速电机的选择需要根据您对应承载设备的负载,转速以及尺寸来综合考虑,比如我负载大概8牛,输出转速50rpm,那么根据公式:P=2π/60*50*8,可以算出理论功率为41.8W,那么选择一个41.8w的电机,配上60:1的减速器就行了,当然其中还有效率问题,一般建议选择60w电机,当然不同的运动方式计算方法也不一样,最常见的为旋转运动、水平运动以及垂直运动,针对旋转运动,计算方法与例子一样,但需要注意有无力臂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减速电机的选择需要根据您对应承载设备的负载,转速以及尺寸来综合考虑,比如我负载大概8牛,输出转速5 ...

非常感谢  但当存在力臂的情况下该有什么别的考虑呢 考虑最大力矩嘛

网友C:
LZ的电机需要频繁正反转,直驱需要角度控制好。

所以,设计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的电机需要频繁正反转,直驱需要角度控制好。

所以,设计不合理。

啊 电机通入交流电控制电机转向不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