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标卡尺量具表面电镀乳白铬

楼主(2020-04-30):
谁能帮我设计一个工艺流程

网友:
看标题,以为是资料;
进来一看,是伸手的;
估计都这样,所以没人回复吧。

网友:
量具一般选择工具钢,具有高强度、高的耐磨性(较高硬度)、耐腐蚀性和抛光线,比如4Cr13不锈钢。

失效形式:断裂、腐蚀、变形等。

使用环境:用于测量零件的外形尺寸、孔或者圆柱体的直径。第一条稍微动动脑子都能编出来。

第二和第三好好看书吧

网友:
乳白铬与硬铬电镀溶液区别不大,主要是工艺条件特别是温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