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根据负载计算平台和立柱,请大佬详细讲讲。

楼主(2020-04-30):
如图所示,钢架上放4吨重的一个设备,钢架高度2.5米,怎么根据负载计算平台和立柱的详细参数,请各位大佬详细讲讲,谢谢!

楼主:
希望别沉,大家给普及下这方面的知识,谢谢!

网友A:
我一般都是先设计,最后用solidwork做受力分析,强度不够再加大型号或者壁厚。另外建议你将每个支腿两侧加上斜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先设计,最后用solidwork做受力分析,强度不够再加大型号或者壁厚。另外建议你将每个支腿两侧加 ...

有设计这样钢架的实例吗,想看看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B:
这问题太开放了,基本上你得先有个设计概念,比如你图片上这个框架,然后去FEA模拟下看哪个地方需要增强,哪里又需要减弱。
基于你的初步设计图我给两点小建议。
从纯承重角度来说,四根立柱的截面积理论上可以做的很小,主要需要考虑下失稳和侧弯,优化下截面形状尽量加大抗弯截面系数;
上面的设备你要看下是怎样的支撑,如果是四角支撑那你中间尽量减少材料,因为他们不承重,只起到稳固框架的作用,如果承重主要在平台中央,那么不要用这种平板型的结构,可以改成桥梁上用的三角绗架结构,这样中间抗弯截面模量最大,两侧较小,应力比较均匀

网友C:
现在搞设计强度基本都问题不大,关键看刚度有没要求。
你这个主要考虑那四个腿的受压杆稳定性,加强筋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D:
立柱是多大钢管?壁厚是多少?上平台用的是什么型钢?上面的平台长、宽各是多少?

2.5米高,差不多有一层楼高,从图片上看,结构不协调,材料刚度不够。

网友E:
建筑行业有《钢结构设计手册》,里面有专门的章节,介绍工业平台的设计方法。你可以看看。

网友F:
手算最好咨询建筑或土木专业的人事,也可以百度"钢结构平台计算“
如7楼所说,最好加斜撑,三角形才是最稳定的
要是我自己算的话:横梁和纵梁都看成是独立的,计算横纵梁的最大弯矩,由最大弯矩和许用应力计算到截面系数,通过计算的截面系数选取相应的型钢;至于立柱选和梁差不多的型材,感觉立柱压溃的可能性远小于梁被压弯,斜撑必须加,四边形稳定性差;
至于横梁和纵梁结合到一起计算,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G:
仅供参考哦,我也没有验算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先设计,最后用solidwork做受力分析,强度不够再加大型号或者壁厚。另外建议你将每个支腿两侧加 ...

我用sw做做试试,斜撑正常使用有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太开放了,基本上你得先有个设计概念,比如你图片上这个框架,然后去FEA模拟下看哪个地方需要增强, ...

钢架用了不少大都是估算的,感觉哪里不行就加强,结合以前的经验,所以想来看看大佬们平时是怎么设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搞设计强度基本都问题不大,关键看刚度有没要求。
你这个主要考虑那四个腿的受压杆稳定性,加强筋 ...

需要钢架不晃动,压杆稳定性查了资料看的事实而非,可能是静不下心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立柱是多大钢管?壁厚是多少?上平台用的是什么型钢?上面的平台长、宽各是多少?

2.5米高,差不多有一 ...

就是想知道根据载重如何计算和确认这些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筑行业有《钢结构设计手册》,里面有专门的章节,介绍工业平台的设计方法。你可以看看。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算最好咨询建筑或土木专业的人事,也可以百度"钢结构平台计算“
如7楼所说,最好加斜撑,三角形才是最稳 ...

就是不知道这些东西联系到一起怎么计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仅供参考哦,我也没有验算过

谢谢大佬,这本书是啥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这本书是啥名?

我也不知道

网友:
这种框架结构可以用软件做CAE结构分析的,楼主这种结构两侧的加强筋需要多加几条。

网友(2022-07-30):
有没有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