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压力机手持式安全栓长度的确定

楼主(2020-04-30):
如图,安全栓放在模具的安全平台上,长径比约为4,长度为滑块行程减10mm。

网友:
在实际生产实践中,在工人维护压力机或模具时,由于疏忽大意或空间限制容易碰到安全栓,锻压领域的技术人员都知道,安全栓放置在工作台与滑块之间或上下模之间不会正好与滑块或上模贴合,安全栓的设计长度一般按照最小装模高度留个余量来设计,一台压力机也不会配备好多种规格的安全栓,因此,在碰到安全栓时,安全栓容易被碰倒。现有技术中,有一些防止安全栓被碰倒的方法,。。。。

参考下面这个专利看看。

http://www.xjishu.com/zhuanli/23/201911081081.html

网友:
模具压力机上面的安全栓是有一整套机构的,仅仅这根柱子无法实现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