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结构耳轴同轴度的保证

楼主(2020-04-30):
一个12m*12m的台面,两侧有两个直径为700mm耳轴.如图所示.因为台面比较大,只能在安装现场拼焊成型,如何保证两耳轴的同轴度呢?同轴度估计0.8mm,当然越高越好。
有没有能够在现场进行加工的便携设备,当然这个便携是相对的。

台面示意

台面示意

网友:
只能用工具去保证同轴度。可以做个卡具,在现场对好基准然后加工耳轴的定位孔,最后把耳轴插进定位孔焊接。

网友:
现场焊接就别想要同轴度了。就算你采用工装,尽量保证了两端短轴的组装精度,随后的焊接变形也会让之前的努力都白费。

还是考虑一下怎样从设计上降低对同轴度的要求。
我最近设计了一个摇摆运动的平台,和你这个差不多,两边用轴承座支撑。轴承采用了球面滚子轴承,这样就根本不需要提同轴度要求了。

网友:
表面镗孔,锁法兰上去

网友:
直接在两侧加工2个孔, 把2个耳朵过盈配合装进去,然后在焊。这样精度应该没问题。

网友:
1、加工保证,两边设计安装孔,轴和安装孔配合
2、调试保证,把轴改成带法兰的,用螺栓连接,调试好了再整体焊接
3、现场组装,利用现场的配合件进行定位焊接
第一种比较容易保证,但是加工困难,第二种相对可行

楼主:
如果采用预留轴的加工余量,现场焊接完毕,应力释放干净后,对轴精加工进行加工是否可行?
这就涉及到是否有合适的加工设备和如何定位两个耳轴的轴心位置。
不知有没有这样的设备,类似便携工具。

网友:
镗床一刀加工安装孔,才能保证安装孔的精度,几道以内没有问题,然后再把耳朵安装上以后焊接,同轴度可以保证

楼主:
两轴孔预留加工余量,现场镗孔是一个可行方案,现在没搞明白,镗完一个轴孔A后,需要换位置到另外一个轴孔B处,根据已经加工好A的轴心,确定轴孔B的圆心位置。

网友:
0.8mm同轴度,不是很高。事先开孔,然后插入焊接,焊接时严控变形,必要时采取相应工装夹具

网友:
开孔保证位置,然后焊接用工装保证同轴度。

网友:
这么大的板子,同轴度做到1个毫以内不好办,首先需要做定位焊接工装夹具,还要考虑减小焊接产生的变形。

网友:
划线平台划线,然后按照划线基准加工安装孔和螺纹孔,现场组装就可以保证

楼主:
仅靠螺纹连接器,觉得不可靠,毕竟台面和负载重量很大,打算先镗出符合要求的两耳轴孔。

耳轴孔里靠止口定位安装耳轴,孔与轴的配合关系打算采取H8/h7,这个配合关系对于这么大的轴,是否好装?(孔直径的基本尺寸为800)

耳轴安装到位后,拧紧工艺螺栓,对耳轴进行固定,然后在焊接。焊接过程能控制住变形吗?主要担心对耳轴进行焊接固定时,引起轴变形,破坏原有同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