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从动轴锥度设计

楼主(2020-05-01):
一般做图中这种传送皮带,为了防止皮带跑偏一遍都会把从动轴做成中间粗,两头细有锥度的这样的,但是各位大神有谁知道这个锥度该设计成多少合适?

网友A:
https://wenku.baidu.com/view/4d336e916bec0975f465e273.html

网友B:
我做的一般都是2度,效果还行。

网友C:
这个锥度有一点就行,也看滚筒轴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一般都是2度,效果还行。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锥度有一点就行,也看滚筒轴直径。

恩恩,是的,现在就是有点不太知道他跟滚筒的直径、长度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enku.baidu.com/view/4d336e916bec0975f465e273.html

链接打不开哦

网友(点评):
不会是没有百度账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一般都是2度,效果还行。

2度会不会太大了,我皮带宽度有1500mm,中间平的这段是多长呢?

网友:
1-2度都是适合的,太大效果也不会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链接打不开哦

有的,主要是打不开这个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