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皮带防跑偏的V型护边设置在辊子的什么位置更好?

楼主(2020-05-01):
皮带防跑偏的V型护边设计在辊子的什么位置更好?
A:护在辊子的两个端面,
B:如下图设计在距离辊子端面有一定距离的位置。

请问A和B哪种方式更好?

网友:
我认为在辊子端面,看看其他社友的意见。

网友:
防跑偏皮带的那根跑偏筋一般放在中间更合适,效果更好。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5-03 09:30防跑偏皮带的那根跑偏筋一般放在中间更合适,效果更好。
为什么说放中间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