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求助,螺管式电磁铁总图怎么画

楼主(2020-05-01):
已经完成螺管式电磁铁初步设计尺寸,但对于怎么画总图与零件图找不到相关参考,求助各位前辈

网友A:
用一条长导线绕成螺线形的长线圈,相当於由很多个圆形线圈所串联而成,每一圆形导线在中心处所建立的,可以按画弹簧的方法来造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条长导线绕成螺线形的长线圈,相当於由很多个圆形线圈所串联而成,每一圆形导线在中心处所建立的,可以 ...

您好请问一下,我再算出铁心、线圈、磁轭尺寸后,是不是在外面再加个套筒就算设计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