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液控的三位五通换向阀可以控制油缸的位移精度有多高?

楼主(2020-05-01):
液控的三位五通换向阀可以控制油缸的位移精度有多高?
油缸40/28的,带位移传感器,有人叫它磁尺。
液控的三位五通换向阀是力士乐的。

楼主:
是否能达到正负1mm以内?

网友:
“三位五通换向阀可以控制油缸的位移精度”,这个说法不对,换向阀没有定位或者位移精度这一说,它的精度体现在换向时间上。

用三位五通换向阀控制油缸的位移精度应该由机械电气系统去控制。

网友(点评):
虽然PLC根据位移传感器的反馈值判断是否到达目标值,但是普通换向阀每次最小给油量的限制,相对伺服阀来说,更难以控制。。 虽然磁尺有5微米的精度,但受换向阀每次最小给油量限制,实际控制精度达不到5微米的。

网友(点评):
如果把电气目标精度设置为正负5微米,油缸会反复动作,一直找不到理想位置。所以必须把目标精度放宽到比每次给油量能控制的精度值要大,才能轻松到达目标精度。

网友(点评):
换个公称直径大一档的换向阀,液压油流速不变,公称直径增大,流量会增大

网友A:
最好是在油缸内安装内置式行程传感器,比光栅尺可靠,对污染不敏感。但光栅尺比较便宜,用的熟练。测量的都是活塞杆本身的位移。

网友:
不同品牌、不同口径、不同工作压力下的阀差别很大的,DSHG-04的3位阀的换向时间大约为——通50ms,断100ms,还要综合流量特性去考虑。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5-02 12:25不同品牌、不同口径、不同工作压力下的阀差别很大的,DSHG-04的3位阀的换向时间大约为——通50ms,断100ms,还要综合流量特性去考虑。
谢谢您的专业回答

网友:
其实楼主是想用油缸来控制进给吧,我见过我们公司的管材切割机,他就是用液压缸进给配合光栅尺反馈的,效果还可以的。

网友(点评):
跟您说的应用实例用法类似。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5-02 12:25不同品牌、不同口径、不同工作压力下的阀差别很大的,DSHG-04的3位阀的换向时间大约为——通50ms,断100ms,还要综合流量特性去考虑。
假设油缸速度是60mm/s,断开需要100ms,即0.1s,那么我可以提前6mm发断电信号,就可以停在想停的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设油缸速度是60mm/s,断开需要100ms,即0.1s,那么我可以提前6mm发断电信号,就可以停在想停的位置。

并不是这样的,阀芯的位移实际上是曲线

楼主:
阀芯是曲线意味着油缸活塞杆伸出速度是变化的,是60mm/s-0mm/s,断电时间0.1m,断电位移是6mm-0mm中某个值。我可以在程度中试,找到这个位移值。
在特定减压压力和节流开口的情况下,这个值应该是不变的。
不轻易改压力的节流速度,保证这个值不变;
如果不得不改,重新找合适的提前位移。
您看可以吗?

楼主:
|54mxc发表于 05-11 14:31阀芯是曲线意味着油缸活塞杆伸出速度是变化的,是60mm/s-0mm/s,断电时间0.1m,断电位移是6mm-0mm中某个值。我可以在程度中试,找到这个位移值。

在特定减压压力和节流开口的情况下,这个值应该是不变的。

不轻易改压力的节流速度,保证这个值不变;

如果不得不改,重新找合适的提前位移。

您看可以吗?
0.1m应该是0.1s,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在油缸内安装内置式行程传感器,比光栅尺可靠,对污染不敏感。但光栅尺比较便宜,用的熟练。测量的都 ...

楼主用的这种磁尺位移传感器是目前最具性价比的了,精度绝对比内置式的高,我最近也遇到了楼主这样的问题

网友B:
楼主,既然阀的给油精度不能完全精准,那可以将磁尺的精度调低,你现在用5微米的,改成10微米或者25微米的,不晓得是否可行,我遇到的问题和你这边还有点区别,我这边是油压移动平台4个角位置要保持一致(不是绝对一致有容许公差),即油压平台在全行程范围内运动到任何一个点4个角的位置要一致,目前总是发生一侧倾斜范围过大

网友(点评):
我也认为5微米的,可以改成10微米或者25微米的。不清楚您说的平台是什么样的结构,所以不好分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既然阀的给油精度不能完全精准,那可以将磁尺的精度调低,你现在用5微米的,改成10微米或者25微米的 ...

平台就是液压缸带动的模板哈,模板在液压缸的伸缩下载四根导向柱里来回移动,考虑换磁尺的话可以找我哈,我有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