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锥齿轮传动及轴上零件怎么固定?

楼主(2020-05-01):
如下图,上方为十几吨重的设备,依靠锥齿轮带动车轮行走,请教各位大侠:
1)主传动轴上的锥齿轮右侧轴肩定位,那么左侧采用的是什么形式固定?受扭矩较大,轴承受上千Nm;
2)主轴上四点支撑,分别采用的是什么轴承?
谢谢!

网友:
左侧一般采用的是圆螺母形式固定。主轴上四点支撑,一般采用的是调心滚子轴承或者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点评):
扯什么一般,楼主是问图中的锥齿轮的左侧用什么定位,你是看不到还是看不懂

网友(点评):
这位社友才应该想清楚后再回复,免得别人笑话

楼主:
|默笑沧海发表于 05-02 07:57左侧一般采用的是圆螺母形式固定。主轴上四点支撑,一般采用的是调心滚子轴承或者圆锥滚子轴承
四个支点具体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个支点具体怎么设置?

什么意思?

网友:
https://my.mfcad.com/Tuzhi/Sou/index?keyword=%E7%94%B5%E5%8A%A8%E5%B9%B3%E8%BD%A6,多参考下前人的方案,你就明白

楼主:
|默笑沧海发表于 05-02 08:17
什么意思?

四个点,怎么背靠背还是面对面?

网友A:
电动平车结构图,上面是否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平车结构图,上面是否看出来,,,

看不清楚,大概知道用圆锥滚子轴承或调心滚子轴承,但四个支撑点,哪个和哪个面对面或者背靠背不清楚怎么布置。
锥齿轮的左侧固定是不是可以用锁紧螺母

网友B:
红色圆圈的是什么?起什么作用?你说的锥齿轮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色圆圈的是什么?起什么作用?你说的锥齿轮是哪个?

你说的那个是侧向的导向轮。锥齿轮在主传动轴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那个是侧向的导向轮。锥齿轮在主传动轴上

锥齿轮左侧可以用轴套定位,轴向力通过两端的轴承座传到箱体上。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5-02 23:03
锥齿轮左侧可以用轴套定位,轴向力通过两端的轴承座传到箱体上。

轴套的话,就传递到轴承内圈上了,力很大,会不会损伤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套的话,就传递到轴承内圈上了,力很大,会不会损伤轴承

两端是什么类型的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