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4公式驱动生成数量可变的多个实体如何正确地自动合并?

楼主(2020-05-02):
我需要把一堆扇形块组合成一个环。这些扇形块是360°在n等分后得到的,整数n由公式驱动。

绘制好第一个扇形块之后,只能以实体形式阵列,然后就遇到问题了。我需要手动选择全部的实体进行组合。那么如果我在公式里修改整数n,要么生成新的实体无法参与组合(如下图),要么原先的组合缺少实体导致报错。

我最开始尝试过用一个完整的圆环切除掉一部分,再用特征阵列的方式去切除剩余部分,不过那个方法建立特征比较繁琐。除非没有其它选项我才会考虑。

请教一下老手们,这种数量会变化的实体有没有办法让它自动选择所有现存实体进行组合?谢谢。

网友A:
自动合并不形的吧,阵列没有求和的功能,把数模造型出来的,再用求和把它们合并为一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合并不形的吧,阵列没有求和的功能,把数模造型出来的,再用求和把它们合并为一体。

应该还是得手动逐一选择实体去求和了。

不过刚才我试了一下把n设置成比较大的数字,生成一堆比较碎的扇形,然后费点儿劲逐一选择之后再合并。

接下来当我把n改小之后并没有报丢失实体的错误,这算是临时解决了吧。只要将来几乎不可能用到比现在这个n更大的值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