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刮研

楼主(2020-05-02):
半个个月前刚在这贴里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p;extra=&page=2
议论用电磨头,昨天就看到央视10台介绍54所夏立在刮天马天线钢码盘时用到了电磨头。这刮研是个精细活,也是个体力活,按现在视觉系统的水平,配一个电磨头蹭一下,觉得是这个以后自动化的可选项。

54所夏立在刮天马天线钢码盘时用到了电磨头,他的点数,粗看一寸里都有上百个点了,大大提高了效率。从一个体力活变成了坐在那的细活。值得做刮研的人借鉴。
最奇的他也是从和田玉的雕琢工艺得到的启发。10几年前我买了电磨头,就想这用在机加工上用途很多的。家里,单位里配一个电磨头,还是很派用场的。

网友A:
目前机床制造有赞成硬轨刮研的流派,也有赞成线权轨不需刮研的流派。理论上平面磨可以代替人工刮研zhidao,但是,用磨床加工需将待加工工件放在磨床的工作台上,以保证磨削出来的平专面的平面度,对大型工件,如车床的导轨,一般磨床的工作台是放不下的,只属有特大型磨床才能达到这么大的工作台,这样只能用人工刮研了。

网友(点评):
机床的导轨用的是导轨磨床。

网友:
刮研这道工艺,现在的设备还是很难取代的

楼主:
手工刮研,用上这电磨头,可省力好多。刮研过的都知道这体力活累。

网友:
|远祥发表于 05-02 09:54目前机床制造有赞成硬轨刮研的流派,也有赞成线权轨不需刮研的流派。理论上平面磨可以代替人工刮研zhidao,但是,用磨床加工需将待加工工件放在磨床的工作台上,以保证磨削出来的平专面的平面度,对大型工件,如车床的导轨,一般磨床的工作台是放不下的,只属有特大型磨床才能达到这么大的工作台,这样只能用人工刮研了。
磨床出来还是不行,受力面积大,还是不平顺。

网友(2020-10-23):
磨点上有局部高温。
刮点上,除了切削,还有压迫。
实际中,磨点和铲刮都有用。电磨头,气动磨头,角磨机,挺刮刀,拉刮刀,电动铲刀

网友(2021-01-03):
引用 网友A:
目前机床制造有赞成硬轨刮研的流派,也有赞成线权轨不需刮研的流派。理论上平面磨可以代替人工刮研zhidao, ...

其实大型CNC线轨和底座安装的时候也需要刮削,是安装线轨然后用准直仪和电子水平仪测量 准直,鼓凹,扭曲,如果误差在设计范围外也需要对底座接触面进行刮研,但是相对硬轨来说精度要求低蛮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