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S与HRC

楼主(2020-05-02):
HRS32-35对应的HRC是多少,谢谢

网友:
HRS 采用S标尺的洛式硬度值S标尺不常见,用于测量轴承合金类的极软或极薄的材料.,

网友A:
以前教材是HBS,后来改成HRB,这HRS,。。。。已经把我整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教材是HBS,后来改成HRB,这HRS,。。。。已经把我整晕了。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HRS”。

网友:
HBS 实验压头为钢球的布式硬度值,
HRC 采用C标尺的洛式硬度值,
HRS 采用S标尺的洛式硬度值,
布式硬度符号HB.实验有两种压头,采用钢球压头时适用布式硬度值450以下的材料,符号HBS。

网友(2020-06-19):
我见过HRA,HRB,HRC,HRD这四种洛氏硬度,维度没见过HRS...谢谢大神让我学习了,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