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如图的双滑块式四连杆机构实例

楼主(2020-05-02):
求如图的双滑块式四连杆机构实例

网友A:
图好像有问题,你那没在轨道中的滑块怎么和转动副搅和在一起了,这样它还能动么

网友(点评):
滑块既有转动副又有移动副,这两个副前后位置会错开的,不会影响的。

网友:
有关四连杆机构的机械有
曲柄摇杆机构:例如汽车刮雨器、普通缝纫机动力部分等。
双曲柄机构:例如火车驱动轮等。
双摇杆机构:例如港口用起重机吊臂等。
四连杆机构的优点:
承受载荷大,便于润滑。
制造方便,易获得较高的精度。
两构件之间的接触靠几何封闭实现。
实现多种运动规律和轨迹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好像有问题,你那没在轨道中的滑块怎么和转动副搅和在一起了,这样它还能动么

你这个其实在擒纵机构、绘图机构上有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