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出在哪啊?

楼主(2020-05-02):
这个问题出在哪啊?

网友:
切割边缝隙过小吧?相互干涉了

楼主:
那我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需要有撕裂口

网友:
另外两边的体已经有了,你再中间拉一个出来,求和就不会成功。

网友:
边线缩短解决  你脑子的想法:主要是片体看上去没干涉  但是一旦有了厚度   干涉了  不符合钣金规则
类似于接触的闭合角  别问我怎么做 怎么好看 我不知道   自己解决  上面已经提及到错误了

网友:
先把周边折弯边一次性做完,再做其他的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