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零件T形槽加工怎么加工,求大佬给解惑。直接用T形铣槽刀加工可以吗?

楼主(2020-05-02):
(图片)

网友A:
车床车削,先用正常的端面槽刀切槽,然后再做成型刀具加工T型槽的底部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车床车削,先用正常的端面槽刀切槽,然后再做成型刀具加工T型槽的底部即可

不知道这种通槽能用拉床加工吗不?

网友:
你这A—A只见头,不见尾啊,是直剖,还是转折剖?槽也没公差,没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种通槽能用拉床加工吗不?

如果是盘类零件内孔拉键槽的话,是可以用拉床的

网友:
用铣床,主要是量大还是量小,量小了就用键槽铣刀来铣第一个,有专用的燕尾槽铣刀,后面的用球刀等,如果量大,就去定做专用的刀具,有些可以在卧式铣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