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处如何解决

楼主(2020-05-02):
用曲面扫描,如图是轮廓线扫描的起始与结束的结合处,此处曲面不光滑,凹凸不平,其它地方没问题.
修改很多次,不能解决,求解?

楼主:
零件过大不能上传,发个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Hd7EFWfSiKaSf1qGjgLEg 提取码:yfb3
求解!!!!!

网友:
建议看看两段圆弧的相切点是否是圆滑过渡

网友:
把过渡圆弧曲率半径设大一点试试。

楼主:
如图,修改后仍然存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零件过大不能上传,发个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Hd7EFWfSiKaSf1qGjgLEg 提取码:yfb ...

SW什么版本?

网友B:
大哥  为啥你的SW文件这么大啊。。。我想不通 还是百度的 一点都不想下载 pandown被捉了啊   用火狐的不好传么
你自己搞搞把  我看你的草图事用了样条曲线 而且节点已经固定了尺寸  就算你下面空间曲线约束变化 也影响不到上面的部分
还有个地方  下面扭转选择用方向向量   选择轴线 或者俯视图都行  一样的意思
不行的话就凉了把。。。。。。

再补充  除了底下需要变化(需要穿透空间曲线)  不需要穿透的部分  上面全部用水平  竖直全部约束了   或者去掉样条曲线  用正常的圆弧    没看见 都给上竖直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什么版本?

SW08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  为啥你的SW文件这么大啊。。。我想不通 还是百度的 一点都不想下载 pandown被捉了啊   用火狐的不好 ...

这个文件这么大,我也很不解.
现在按照3楼4楼做法修改了一下,这个问题解决了.
在线谢谢各位

网友C:
不行分两端,中间拼接的地方再用倒圆角的命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分两端,中间拼接的地方再用倒圆角的命名。

这也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