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向连接求教

楼主(2020-05-02):
大佬们,救救命。这里的挤压头和挤压杆应该怎么连接啊,我这样连接感觉问题很大。

网友:
好像是有问题

网友A:
应该是lz的描述有问题。

楼主:
这里可以用个什么键连接吗

网友:
把这几个零件简单描述下,把问题描述清楚。

楼主:
简单点说就是把一个柱子和一个圆盘连接起来,不需要用我图里的方式,前辈们有什么方法吗。
这个尺寸有点大,是直径450的柱子和800的圆盘,用在5000吨压机上做反挤压的

网友(点评):
把受啥力说清就好了

网友B:
要不在底下搞沉头,螺纹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在底下搞沉头,螺纹连接

这样会破坏圆盘的工作面吧,成型出来的筒底部不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lz的描述有问题。

是的,问题很大,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网友:
需要有内阻尼,不然你那5000吨压下来,下面零件早就死菜了

网友:
承受力较大时需要使用细牙螺纹连接。

网友C:
但是没做过这种压力机
轴向链接的方法多了。图中的方法也是一种方法,感觉多加几个螺钉较稳妥,或者用一个销子。防止来回的上下,对孔有撞击,撞击会使孔越来越大。
或者用两个半圆夹住,或者涨套。或者搞个法兰盘。等等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没做过这种压力机
轴向链接的方法多了。图中的方法也是一种方法,感觉多加几个螺钉较稳妥,或者用一个 ...

谢谢前辈  明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