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磨好小孔镗刀

楼主(2020-05-03):
      朋友才做的新活,D4.94的孔,材质45#钢,12mm深的钻头钻孔,D4.7钨钢棒两刀车,总是让刀,转速S=1500,进给F80,一把刀只能做30个左右孔就发黑,一天只能做300多,理论上讲钨钢材质的刀具不应该这样的,至少一把刀得做100件以上,但是总也达不到数量。      所以个人分析总结了以下几点:
                                                         1、磨的刀尖太尖了
                                                         2、镗刀尺寸细小强度不够,尺寸稍微粗一点刀尖就高了,于是刀尖受力方向就变得不是切削近似于背(磨)刀了

                                                         3、装刀的刀高不在中心上

总而言之,刀具刃磨的手法还是不够纯熟,需要练

补充:朋友指甲应该剪了,看着不舒服

网友A:
有时候吧,你那45号钢也要处理下才利于加工。还有你那总结是定性,没有定量。你得把你那刀图画出来,尺寸标上。这些是成熟工艺。这样才知道到底是材料问题,还是你刀的形状问题。

网友B:
多角度来点微距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吧,你那45号钢也要处理下才利于加工。还有你那总结是定性,没有定量。你得把你那刀图画出来,尺寸标 ...

手动刃磨刀具,没有图纸可参考,有的只是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角度来点微距的啊

已经找了好多照片了,基本可以表达清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动刃磨刀具,没有图纸可参考,有的只是经验

也不能说你的经验不靠谱,不过影响刀具磨损的除了你刀具的形状,材料。润滑与冷却条件一样会影响。就像那45号钢没调质过,加工性能也有影响。所以呢,经验这事儿,倒也不能以偏概全。我没做工机加,但我看人做过。可我的确从你的图片上看不出什么

网友C:
磨刀是个技术活儿,一般大师傅刀都磨的好车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磨刀是个技术活儿,一般大师傅刀都磨的好车零件。

磨刀不误砍柴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