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参数化设计

楼主(2020-05-03):
我想请教一下,有哪位朋友做过sw参数化设计?sw的参数化设计需要外挂软件实现吗?谢谢

网友:
VBA宏可以实现

楼主:
我想将设计参数表零件通过Xpress组合,做成装配体,可以吗?请教

网友:
需要在SolidWorks中安装VB软件

网友A:
.
打开SolidWorks,新建一个零件模型。单击“工具—方程式”命令。
2.
在“全局变量”下创建3个方程式: 外径=40; 模数=3; 长度=150。。
3.
创建凸台拉伸1。右击“注解”显示特征尺寸。
4.
链接模型尺寸: 将圆柱的长度尺寸链接到全局变量的“长度”; 将圆柱的直径尺寸链接...
5.
单击“重建模型”按钮,模型重建至链接到全局变量的尺寸。

网友(2020-07-09):
支持一下远洋!!!!!!!!!!!!!!

网友(2020-09-10):
参数化设计:通常是利用软件自身功能进行参数关联实现参数化;参数化一般一次只能修改某个模型某个参数;
你所问的有可能是自动设计,而自动设计能实现批量自动修改模型和参数、同步修改模型和所携带的信息、全过程程序自动执行全部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
打开SolidWorks,新建一个零件模型。单击“工具—方程式”命令。
2.

你这是利用方程式进行参数化设计。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将设计参数表零件通过Xpress组合,做成装配体,可以吗?请教

可以的,这个算是半自动设计了,不过操作不太人性化,复杂且功能有限。

网友(2020-10-19):
参数化太广了,方程、设计参数表、骨架都沾边

网友(2022-05-30):
Solidworks有参数化外挂,需要收费的

网友:
可以下载一些插件,我之前下载过一个齿轮插件,输入参数能自动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