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制图可以将阶梯剖单独放大比例画吗?

楼主(2020-05-03):
假设我有一个左视图A,我在A上做了阶梯剖,这个个阶梯剖可以相对于整体制图比例放大1.5倍画吗?

网友:
对于设计人员来说,你可以在你的领域为所欲为,想在主视图剖就在主视图上剖,想在左视图上剖就在左视图上剖,想在右视图上剖就在右视图上剖,想放大就放大,想缩小就缩小。想竖着就竖着,想躺着就躺着。

网友:
不知道  但是你需要注明1.5呗  让人不产生怀疑  而且尺寸需为真实尺寸 图像放大   尺寸数字不能够放大
只是让你看清晰而已当我没说过把。。
规则  不知道啊。。。
阶梯剖前提事你要做出剖面符号   而且剖面一般在正常的视图中  没有移出的把。。。
放大 会不会影响读图的剖开位置理解  我没找到。。。。
我只看见过轴类的单个移出剖面
重点:我可没详读过制图规则  你自己找找把 自行判断

网友:
为啥不用局部放大视图

网友:
可以放大,放大比例是为了清楚的表达其内部结构。

网友:
可以,但最主要的是尺寸不要一起放大了,放大了多少,标注要缩回来

网友:
可以的。在符合制图标准的前提下,你可以随心所欲的

网友:
可以的,剖完后,再增加一个放大图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