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如何处理

楼主(2020-05-03):
       如题:3.9 钻头 孔深 12   1.9 钻头 孔深10。铁屑老是缠绕钻头,因是自动机械加工,不方便人工处理,请教各位大师如何处理。

网友:
钻头退出孔后反转就能把缠绕的铁去掉!

网友:
钻孔过程中变速,可以是转速变,也可以是进给速度变化,将连续的铁屑断开就行了。

网友A:
用硬质合金带内冷的钻头,可以直接把铁屑冲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硬质合金带内冷的钻头,可以直接把铁屑冲走的

钻削过程不断屑,也很难冲出铁屑。

网友:
钻头磨得有问题,切削刃短好断屑;调整一下进给量,稍小些!再一个加风(空气压缩机)吹削,好断屑!!!!!!

网友:
可以设定一个程序,钻孔1分钟后再自动退回,自动吹气把缠绕的铁屑吹干净。

网友(2020-08-17):
楼主,自动机械钻孔用什么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