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导轨安装靠面间距公差的合理性

楼主(2020-05-03):
做一个有直线导轨的设备,两条导轨中心间距620,查导轨样本,两条导轨安装靠面(间距592)的平行度约0.04,然后就标注靠面间距尺寸为592±0.02。可制造厂说这公差要求太高了,没人敢做的。那么问题出在哪儿了?是我从平行度转化为尺寸公差不合理?是我没正确理解导轨样本的资讯?还是制造单位没实力?求高手正解。

网友:
你理解错了,样本上说的是平行度误差,而你要求的是间距误差,这比厂商的要求高多了

网友:
不是一个概念,导轨安装时最重要的是两根导轨之间的平行度,而安装定位的机械加工面你需要给两面之间的平行度,间距尺寸公差就不需要那么高了

网友:
因为间距公差的放松,机械加工时候保证平行度可以多次加工,一次不行可以补加工,而你给的间距公差加工难度比较高

网友:
平行度不可用尺寸公差来等效,如果图纸应用的是ISO体系(即默认独立原则),则两者完全没有关联,尺寸公差无法限制平行度,平行度也从不限制间距公差

网友A:
楼上的,间距公差限制了平行度公差好吧

网友A:
尺寸标注千万不要出现行为公差低于尺寸公差

网友:
你没有理解导轨样本的资讯。导轨样本给你的资讯既然是平行度,你就应该标注平行度。至于尺寸公差吧,举个例,就是你592尺寸变成200,平行度仍然可以要求0.04,也就是公差有几百,平行度都行。换句话,就是你那平行度与你这线性公差没关系。如果我没有记错,导轨样本定这平行度的值是跟导轨长度有关,不是你这中心距吧

楼主:
佩服楼上楼下各位高手????????????,提醒我掉坑里了。

网友B:
简单,单边靠位一边避空。安装的时候靠调校就行

网友:
型位公差和尺寸公差不一样,导轨的型位公差可以调整。

网友:
非精密场合,不用靠边都行。我还见过直接焊接的,是不合理,但人家机器也正常使用。

网友:
这是平行度公差,不是尺寸间距,我们一般是设计成一根滑轨侧边给定位,另一根滑轨根据样本在装配工艺里面写上公差要求,然后车间用百分表一个螺丝一个螺丝的调整到整根滑轨的平行度到要求的数值。

网友:
打两个销钉靠一边就行,另一边为从动边,安装时调整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间距公差限制了平行度公差好吧

这个要看你符合那个标准,如果应用ASME标准,那么默认包容原则,尺寸公差是限制平行度的,如果是符合ISO或者国标,那么默认独立原则,尺寸公差就跟平行度无关

网友(点评):
但是尺寸公差决定了最小的形位公差,比如间距公差0.02,平行度公差如果超出0.04,那就没任何含义

网友:
发表一下我的看法:首先楼主这种结构没有问题,我最近在研究日本的数控机床,刚好机床底座两条直线导轨也是这样安装的;还有尺寸精度要求也不是超高,我查了一下,比6级稍高了一点

网友:
|广州粤研钟彦华发表于 05-04 22:30发表一下我的看法:首先楼主这种结构没有问题,我最近在研究日本的数控机床,刚好机床底座两条直线导轨也是这样安装的;还有尺寸精度要求也不是超高,我查了一下,比6级稍高了一点

这个机床底座是铸件吧,这样加工精度好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尺寸标注千万不要出现行为公差低于尺寸公差

来个人反驳一下他

网友:
平行度标到10个丝,才会有供应商敢接单干。

网友C:
一个设计原则就是形位公差精度至少要比尺寸公差精度高一个等级,否则可以不考虑形位公差

网友(点评):
真不知道你哪来那么多原则。在公差方面我只知道独立原则这一个原则。

网友(点评):
很多东西不是不承认就不存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设计原则就是形位公差精度至少要比尺寸公差精度高一个等级,否则可以不考虑形位公差

我昨天发了一个帖子“直径公差能限制圆度吗”,里面解释了为什么尺寸公差和形状公差没有关系(独立原则下)。

网友(点评):
但是实践上,一般的加工工艺,你不可能加工出那种几个花瓣的“圆”来

网友:
学过ASME,里面是尺寸公差控制形位公差的。其他几个标准不清楚。

网友:
一边导轨单靠,另外一边导轨不限位调试出来就行,成本低。

网友:
楼主没有老工程师带吗?

网友(点评):
自己干活儿,没人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单边靠位一边避空。安装的时候靠调校就行

这个是最省事的办法

网友:
间距改成0.1,再表注平行度0.04

网友(点评):
我是打算这么改。

网友:
只给平行,尺寸公差去掉

网友:
靠面间距公差确实高了,长度和跨度大,一般也不要这样保障,另外靠面平行度和间距公差没直接的关联,平行度还是要有相应要求的。如果两个导轨安装的不平行,直接影响导轨的安装精度质量。间距公差适当放松,然后通过一根导轨滑块作基准,另一根导轨滑块不作这方向的定位。

网友:
一个是形位公差,一个是尺寸公差,是相互独立滴

网友(2021-09-30):
努力学习,最近在搞机架 ,公差一直给不下来

网友:
首先你标的是尺寸公差,他要求的是位置公差,其次可以单侧用销钉,另一侧不限位,组装时调整,这样省很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