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塑料耐高温不变形

楼主(2020-05-04):
请教一下大家,那种塑料板耐高温不变形,至少是50度以上,下面图片中我用的是5MM厚POM板,装在不锈钢板上的,用螺丝锁住,间距500左右,现在放在太阳底下,变形特别大。有啥办法能杜绝吗?

网友A:
我只知道铁氟龙很耐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铁氟龙很耐高温

但是价格蛮贵的,要90左右吧

网友(点评):
是挺贵的

网友A:
一般塑料都不太耐太阳晒吧。
或许ABS能坚持一段时间?

网友:
聚四氟乙烯

网友B:
我看关键是不锈钢导热太好,换个思路,做好隔热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塑料都不太耐太阳晒吧。
或许ABS能坚持一段时间?

我很好奇,lz的机器在外暴晒,是干嘛?

塑料暴晒都会老化的。寿命堪忧。建议换金属。

网友C:
这耐太阳晒,跟耐高温好像是两回事儿

网友D:
5mm厚度的POM,看这长度两米都不止。不用晒太阳了,放久了自己都会变形;

网友D:
引用 网友D:
5mm厚度的POM,看这长度两米都不止。不用晒太阳了,放久了自己都会变形;

建议加多螺丝锁平就行。高级的塑料太贵你肯定是用不起的

网友:
问题就出在用螺丝锁住。没留膨胀空间。

网友E:
楼主给出具体的使用温度,比较好推荐。
这类输送设备应该需要成本不高的耐高温材料。尼龙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很好奇,lz的机器在外暴晒,是干嘛?

塑料暴晒都会老化的。寿命堪忧。建议换金属。

也不是说暴晒,只是大夏天车间温度太高,导致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关键是不锈钢导热太好,换个思路,做好隔热试试。

这个可以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耐太阳晒,跟耐高温好像是两回事儿

不好意思,我表述的可能不太准,是放在室外,这几天室外温度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加多螺丝锁平就行。高级的塑料太贵你肯定是用不起的

我们今天试过了,10厘米间距都还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给出具体的使用温度,比较好推荐。
这类输送设备应该需要成本不高的耐高温材料。尼龙试过吗?

大夏天的室内估计得有三、四十度左右吧,尼龙没有试过

网友:
PI 聚酰亚胺 长期使用温度范围-200~300度

网友:
搞钢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表述的可能不太准,是放在室外,这几天室外温度很高

放屋顶的PC阳光板就耐晒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夏天的室内估计得有三、四十度左右吧,尼龙没有试过

这个温度不高,主要是POM本身材质容易变形。
建议使用10mm超高板,比POM更耐磨4倍左右、摩擦系数更低(0.1-0.22)、不吸水、抗化学品腐蚀、抗冲击力强,长期使用温度-169至80度
有兴趣的话,可以加我Q277251700

网友:
推荐高温尼龙PPA,可耐温180度,最高甚至240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今天试过了,10厘米间距都还变形

热变形和热膨胀是关联的。
热膨胀的话,20℃温升*2米*9的负5次方=3.6毫米,这个膨胀量是可能达到楼主图片中的效果的,具体的话还要用软件模拟。
POM正常使用温度在80到90度,可以实际测一下零件的温度
换其他热塑型塑料的话我估计作用不大,因为膨胀系数大部分的塑料都差不多;常用的塑料里面PPS系数在5的负5次方;但变形肯定是还会变形的

网友:
我记得POM使用温度可以达到100度啊

网友:
铁氟龙肯定能用,但是好像太贵了,我看好多锅炉的垫片都用的铁氟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加多螺丝锁平就行。高级的塑料太贵你肯定是用不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变形和热膨胀是关联的。
热膨胀的话,20℃温升*2米*9的负5次方=3.6毫米,这个膨胀量是可能达到楼主图 ...

分析透彻,谢谢

网友:
建议使用FR4,这个也是非金属,不容易变形、可加工。相对PPS、PEEK价格便宜多了。

网友(2020-09-18):
链板式输送机,侧板可以用小块搭接的方式多上螺栓固定,相互间压接有串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