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S6工作制 求助

楼主(2020-05-04):
工作情况: 水乐园的水泵上的电机,用于游乐设施抽水打水。电机的铭牌写的是S6专用电机。控制柜有安装变频器。查找关于S6工作制电机的说明:  [S6:连续周期工作制:按一系列相同的工作周期运行,每一周期包括一段恒定负载运行时间和一段空载运行时间,但无断能停转时间。 ]
疑问1:设备铭牌上写的S6 60%  。60%是负载持续率。我的理解是,工作10分钟,6分钟是恒定负载,4分钟是空载。请教领导,给我解释是。功率是10kw,可以用10*60%=6kw的功率一直让他工作。如果用变频器调速,超过6kw,就需要设置一定时间空载,避免升温。
疑问2:为什么不用直接选用S1工作制的电机,选个S6的。领导跟我说:S1 和S6电机的用料 安装或者一类的(当时没听清楚)不同。我请问各位前辈,S1和S6哪种的贵呢?

S6电机的铭牌

S6电机的铭牌

楼主:
知识学的很浅薄,各位前辈有相关书籍可以推荐学习的,麻烦告知下

网友A:
你的领导这解释也是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领导这解释也是服了

这位前辈 ,能详细告诉我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位前辈 ,能详细告诉我下吗?

你的那段说明已经很清楚啊,哪来你领导的说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那段说明已经很清楚啊,哪来你领导的说法呢

那按照我的理解,这个电机选用的是S6工作制的电机,岂不是存在一段时间的空载。可以满足我连续工作10个小时候(或者更长时间)的要求吗?这个工作周期是如何确定的?我看S6的工作周期的定义,也只是说这个是按“一定时间”负载,这个负载时间是怎么确定的? 假如说负载时间是10个小时,那可以满足。假如是只工作1个小时,就又要休息40分钟,这种不能满足我运营需求。
这个问题困惑我许久呢,恳请前辈指点迷津  是不是这个电机选用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那段说明已经很清楚啊,哪来你领导的说法呢

在不同的输出功率下,机器的暂载率会有明显的不同。
例如某一焊机的额定负载持续率为300A 时 100%,意味着该焊机当焊接电流不超过300A 时,可连续焊接。当某一焊机的额定负载持续率为300A 时 60%,意味着该焊机当焊接电流为300A 时,每10分钟只可连续焊接6分钟,休息4分钟。对同一焊机来说,在额定工作电压下,使用的电流越大,负载持续率越低。
就好比,在十分钟内一个人快速跑三分钟,就需要休息七分钟,而要是一直走路的话,十分钟内几乎不用休息。

我领导对这个解释,我也查找负载持续率说的,这个是一样的。可能我表达的有问题 。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按照我的理解,这个电机选用的是S6工作制的电机,岂不是存在一段时间的空载。可以满足我连续工作10个小 ...

工作周期无特别说明是10分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不同的输出功率下,机器的暂载率会有明显的不同。
例如某一焊机的额定负载持续率为300A 时 100%,意味 ...

电机负载不到额定,是可以增加运行时间,但绝不能理解成只要在60%以下就可长期运行。具体多少也可问厂家要参数,大厂有研究的应有这,因为例行试验时会用到这。
还有,你这是特定用变频器的,功率负载不到额定也要再看水泵负载曲线,转矩等参数才能定夺。如是恒转矩的,还要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负载不到额定,是可以增加运行时间,但绝不能理解成只要在60%以下就可长期运行。具体多少也可问厂家 ...

好的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 节后我咨询下厂家,能长期运行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