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知道面轮廓度的精度要求?

楼主(2020-05-04):
有些似乎很常见的知识可能你一辈子都用不到,今天想标个面轮廓度,发现竟然没有标准值,不知道标的是否太高,低的要求好办,高的怕制造太困难,但要求想尽可能高一点,想看下精度等级,国标竟然没有这一项,那位大侠可以解答?先谢谢!

网友:
打探一下供应商,能做到啥精度。

网友:
照楼主说法,没有标准,就不能活了。未注形位公差标准GB1184中明确写明,圆柱度的公差值不作规定。是不是圆柱度公差不标注时,车间都不知道如何加工了是吧。

网友:
找一些有标注面轮廓度的图纸看看,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
首先我觉得这时本末倒置了,标多大的轮廓度应该是设计人员根据功能需求定的,标准只是一个总结而已,或者说根据加工工艺给的一个参考,不能作为设计的约束。所以建议你首先应该做一个功能公差分析,然后用尺寸链计算来得到需要多大的轮廓度。标准的作用是当你确定轮廓度后,来参考看哪种加工方法可以达到你的要求,或者如果发现要求过高那就看尺寸链种其他环节是否可以提高精度以降低该项的精度要求

网友:
根据零件的功用自己确定一个精度要求,看看车间是否能做到。

网友:
作为数控加工,对定位精度和轮廓加工精度要求都比较高,定位精度一般为0.01~0.001。

楼主:
说实话:我这是用在机床凸轮机构上的,所以在现有加工能力的制造上,精度越高越好。知道所标的精度是个什么等级,就能知道加工的难度。现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国标的精度值还是小数点后3位数,而现有设备可以加工的精度已经达到小数点后6位数了,所以也不能让国标限制我们的精度要求。现在跑精加工的比较清楚我国现有的加工能力,而我们只知道国标的公差配合的早就落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实话:我这是用在机床凸轮机构上的,所以在现有加工能力的制造上,精度越高越好。知道所标的精度是个什么 ...

机械设计追求的不是精度越高越好,而是满足功能的前提下精度越低越好,因为精度永远和成本成正比,经济性还是要考虑的。说到底还是要清楚你的公差和功能是个什么关系,你提到是凸轮机构,那你的从动件一定有个极限位置的精度要求,比如用来触发行程开关,那么行程开关有一个触发行程区间,就可以得出你需要满足的位置精度。你可以再详细描述下机构的功能,加上简图等,一定可以算出需要的公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