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出时顶起、退回时缩下机构

楼主(2020-05-04):
求推荐一种简单机械机构:要求气缸前推时推块凸出,能把物件推出,气缸后退时推块凹入,不影响后续物件供给~要求机械结构实现,最好利用弹簧!没有想到好的布局,谢谢指导

楼主:
这种方式很不错,学习了~

楼主:
像这样的~

网友:
米思米上那款气缸层叠机构的案例,跟你这个是一个妈生的,他把它竖着放了

网友A:
别想。。。把想要的各个明显的动作区别点拼凑起来划出布局图的小事儿。。。很小很小的事儿。。。

不就是气缸行程100,推头行程80的事儿吗?

自己都把工况说得那么清楚了,已经说明“气缸不是直接推的推头”。。。

所以说,自以为能玩儿好电控的,一定还得是能玩儿好凸轮连杆摆杆偏心轮这些土得掉渣的东西。

网友(点评):
凸轮不是土得掉渣哦,而是牛得发光

网友:
这个动作实现需要借助重力或者弹性力。

网友(点评):
更要借助物件的形状

网友(点评):
不会说的是我的这个吧?如果是,我说这玩意儿,是靠惯性而非其他,更不需要弹簧或地球引力。顶多加两个永磁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想。。。把想要的各个明显的动作区别点拼凑起来划出布局图的小事儿。。。很小很小的事儿。。。

不就是 ...

我想说,各位都是大才啊,

lz的物件是啥东东都不知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想。。。把想要的各个明显的动作区别点拼凑起来划出布局图的小事儿。。。很小很小的事儿。。。

不就是 ...

学习了,谢谢指导~

网友(点评):
指导谈不上。。。折煞我啦。。。只是我,这种机构用得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说,各位都是大才啊,

lz的物件是啥东东都不知道呢

我的软件里,几何约束和尺寸约束全齐的话,线条点点都会变成深蓝色,而我提示的草图,都是浅蓝色。

东东不一样,那当然要改变机构内各玩意儿的尺寸比例和几何关系。。。

我提示的,就是传说中的机构原理图。。。

换句话说,棉花也能推,铁疙瘩也能推。。。

换句话说,单张纸也能推,一整个栈板的纸堆也能推。。。

不就是填入具体的几何关系和尺寸关系的事儿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软件里,几何约束和尺寸约束全齐的话,线条点点都会变成深蓝色,而我提示的草图,都是浅蓝色。

东 ...

大侠,看菜下饭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软件里,几何约束和尺寸约束全齐的话,线条点点都会变成深蓝色,而我提示的草图,都是浅蓝色。

东 ...

已经看懂了,只需要原理图,提示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看菜下饭嘛

尤其这四年多来到湖南一个特殊风情的地方,不看菜不看饭,只看酒。。。

菜,我也是从小吃辣的长大的,弄不好比湖南人还能吃辣的。。。

饭,就免了吧。。。我是东北延边出来的。。。

只看酒?也只能看酒了。

一桌人吃饭,各拿各的手机“呵呵呵”。。。

好不容易看见有抬头说话的,一桌酒菜摆着呢,还在那儿嚼槟榔很起劲儿地说出一些模糊不清的话语。。。

冷不丁还能看见扭过头去就擤鼻涕的北京话“大爷的”。。。还是开宝马路虎奔驰之类的人物啊。。。桌上显示着他自以为是什么档次的人物呢。。。车钥匙。。。

这可是商务饭桌啊。。。

咳,又没做到看菜下饭了。。。

机构原理,MechLib这个版块,我自己认为就是算盘珠子,拨一下动一下。。。

曾经有人对一个机构原理图问:这是哪里用的。。。

我说了:机构是机构,跟在哪里用,毫无关系,就看你能不能用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