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机 加工铝件 有刀纹 求解

楼主(2020-05-04):
铝件车端面  留0.1mm精车   S5000  f0.12  刀具金刚石刀  出现刀纹怎么解决  求大神

网友:
刀尖破损?细微缺口也会

网友:
大多数出现刀纹,是震刀产生的

网友:
检查刀具是否夹紧,如果检查所有的工装夹具没有问题的话,那就一个问题,就是主轴轴承损坏了,需要更换

网友:
有几方面原因,第一进给量太大引起的震动,和转速太低,可以调到高速,再者就是你的铝件质量不好。如果不是这几种的话可以用拉丝机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