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如何保证设备没有干涉

楼主(2020-05-04):
非标机械设计,怎么保证设计的设备没有干涉,或者后期不用更改

网友:
用干涉检查 设计好装配体以后 可以检查哪里干涉

网友:
需要运动的地方都做好配合模拟实际程序拽一拽,当然你要是用2d设计那就硬想吧

楼主:
谢谢,很受用,我用的3d设计

网友:
前期设计时的安全间距需要放的合适,与机架挨得近的留10个毫米,有精度的地方,留几个毫米也足够了。

网友:
这个难度有点高,既然是非标,压根儿就没生产过,想要后期不改,基本没可能。你可以努力做到你图纸不干涉,这跟个人能力有关系,不是别人可以解决的

网友A:
布局草图。。。

网友:
做三维模型的时候就应该可以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布局草图。。。

对!脑子要先走在手之前。尺寸计算好,一般不会出现干涉。

网友:
这个和能力有关,特别是新东西,发明创造的,无论哪个都会有许多修改,干涉在所难免,只是多少及严重程度问题。
做非标一定要仔细,其它做任何事情都一样,非标要非常仔细的考虑周全。
特别是刚入行一两年的,无论你以前做过什么方面的产品设计,就算你搞设计十多年了,只要没有独立搞过非标,
我的建议是:  全神贯注,反复推敲,仔细仔细再仔细的检查。

网友:
干涉有两种,一种是理想状态就会干涉,这个用3d软件的干涉检查一般都可以发现;另一种是因为公差设计不合理导致干涉,这个就需要自己计算了

网友:
要有全局观,先确定各方向运动状态,行程等,划定运动范围,此范围内不能有部件零件等出现,各功能部件范围划定后,再进行部件内部结构设计,遵循先期划定界限,保证部件不超限,内部结构设计时,明确各零件运动状态,尤其现在三维软件大行其道,可以很直观看出零件间干涉情况,而且要注意运动件与静止件间要有足够间隙,可以通过软件的配合约束直接驱动零件模拟运转,或者直接鼠标拖动零件模拟运转,就想楼上所述,一定要仔细。另外,还有一点,那就是装配干涉,一定要留够装配时必须的装配空间,要考虑人手,工具等需要的足够操作空间。
如果你用的CAD,那么更需要你仔细考量各零件关系,或者画出辅助视图,确认运动件与其周边零件的相互关系。
总之就是仔细别嫌烦,如果没有足够的耐心,可以考虑转行吧非标想一次成功,后期不用更改,好像没啥可能

网友:
3D装配要固定,不要有可以拖动的零件,零件的草图尺寸要完全约束,有一些尺寸没问题,但是你就是装不进去,所以安装也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