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大型零件的吊装方案

楼主(2020-05-04):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此零件大概500kg左右(外形1000×1400×1600),加工时需要用到零件上的准孔作为定位基准。
装配夹具时,零件上的准孔需对准夹具上的定位销,来定位零件加工。
但是由于零件自重太重,起吊过程中很难保证零件保持水平位置,很难对准定位销,还容易损伤零件上已加工的准孔。
各位大侠是否有这方面的经验,分享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可以在定位销那端做两个导向板,以防止重物对不准销子导致磨损。

网友:
可不可以考虑做成锥销定位?或者就是两个锥形的凸台定位?或者就是两个靠山定位?或者依然依靠定位销,用三只,算好尺寸,形成一个直角,零件 定位孔做大,然后靠顶紧定位?

网友B:
把你那图转 180度,能装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定位销那端做两个导向板,以防止重物对不准销子导致磨损。

谢谢你的方案,
导向板也只是起到粗定位,现在考虑零件在吊装状态下可能是倾斜状态,定位销的导向部分即使对准了零件上的准孔,如果就这样放下去,零件的自重可能会损伤到准孔(孔是G7公差),并且这个是钣金件烧焊起来的,厚度只有4mm.稍微斜一点,准孔就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那图转 180度,能装么

不能,夹具不能拆下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能,夹具不能拆下来。

你这夹具装夹定位方式有问题,显然端面定位做为初定位,比你这两个销钉初定位要来得合理些

网友:
先面后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夹具装夹定位方式有问题,显然端面定位做为初定位,比你这两个销钉初定位要来得合理些

这样做比较合理。

网友C:
找到重心,以重心的水平投影做圆心,画一个圆,在这个圆上装四个吊环螺钉或吊耳,然后用两根等长的钢丝绳或吊装带进行吊装,这样就可以保证工件水平。
500公斤不算大,我以前的单位有一个重型厂房,一跨上有两台200吨的天车,利用横梁,吊过一个300多吨的轧钢牌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重心,以重心的水平投影做圆心,画一个圆,在这个圆上装四个吊环螺钉或吊耳,然后用两根等长的钢丝绳或 ...

感谢分享。试试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把你那图转 180度,能装么

转90度也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转90度也行啊

是哟,谁让他把销打底面,打侧面也行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哟,谁让他把销打底面,打侧面也行哈

网友(2021-05-14):
可以用下面的小零件组装到打的上去不、

网友:
做个固定吊具就水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