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失败的案例之滑台卡顿

楼主(2020-05-04):
同事设计了一个滑台,中间用40的无杆气缸,两侧线性滑轨做导向支撑;

这是一个双重滑台,上平板移动 ,下平移退回;

上下平板之间用同步带相连,实现一进一出;不得不说同事还是有些聪明的。。。

想法虽好,但现在却遇到一个致命的问题:滑台移动不顺畅;总是跑到一半就动不了,用榔头敲一下,又嘣的跑完。

左右两侧的线性滑轨离无杆气缸的距离1.5米;

问题就出在这个机架上面,诺大的机架上面设计间距3米的导轨,如何能保证两条导轨的平行度?!

同事设计时两侧导轨都用台阶边做基准;

   为了解决问题,同事用卷尺量了两条导轨的间距后说:“确实是斜的,两端相差1-2个毫米;这个要找供应商的茬啊,没有保证加工精度,返工返修!”

   旁边的装配调试小兄弟听到后一脸黑线:“我去,费了老大劲装起来的,又要我们拆掉啊!能不能有个简单点的处理办法?”

   同事回复说:“要不我就增大气缸的输出力,把40的改成63的,现在找采购还能换。。。”

   站在旁边的大师傅终于发话了:“X工,事情可不是这么干的啊!你这个设计本身是有问题的,导轨的平行度是靠设计工艺安排的合理性保证,不是靠供应商加工精度保证的,更不是仅靠我们装配调试出来的!但为了尽快处理问题,我现在把左侧的导轨固定住,右侧的导轨固定端用铣床飞掉,完全放开做成浮动端;再在机架上吸住百分表,移动平台,打浮动端导轨的调节平行度了。

还是大师傅厉害,一下就把同事给震动哑口无言。。。

网友:
如果加工工艺没有问题,加工的机床没问题的话,那应该是应力变形导致的,如果只是把边飞掉,一边固定一边浮动,那也应该只是暂时的,时间久了,机架还是会变形,还是会卡。

楼主:
|zll3310737发表于 05-04 17:30如果加工工艺没有问题,加工的机床没问题的话,那应该是应力变形导致的,如果只是把边飞掉,一边固定一边浮动,那也应该只是暂时的,时间久了,机架还是会变形,还是会卡。
机架没有经过时效处理,焊接变形确定有很大的关系。只能说再次变形后,再继续填一次,只至机架内应力完全消除为止。

网友:
参考一下导轨的安装说明说,没有这么用的。

无杆气缸与上面工作台的接头也要做成浮动的。

网友:
很喜欢楼主发的机械贴,希望楼主以后多发常发(至于电气的帖子就不要发了哈????)

网友A:
滑台移动不顺畅,也就三个原因吧。

1)设计没问题,加工没问题,安装有问题 --- 没按步骤来。。。

2)设计没问题,加工有问题,安装没法装好 --- 说不准是工程图有问题,还真的是加工有问题。。。

3)设计有问题,加工就那么来的,安装更没法装好 --- 装导轨设计靠山?知道自己团队的加工装配能力吗?

手册里写的???哈哈哈

网友(点评):
换我 ,要求不高 都懒得标 现场配装吧

楼主:
|Cavalier_Ricky发表于 05-04 19:31滑台移动不顺畅,也就三个原因吧。

1)设计没问题,加工没问题,安装有问题 --- 没按步骤来。。。

2)设计没问题,加工有问题,安装没法装好 --- 说不准是工程图有问题,还真的是加工有问题。。。

3)设计有问题,加工就那么来的,安装更没法装好 --- 装导轨设计靠山?知道自己团队的加工装配能力吗?

手册里写的???哈哈哈

大神威武。。。

楼主:
|祺哈哈哈发表于 05-04 18:29参考一下导轨的安装说明说,没有这么用的。

无杆气缸与上面工作台的接头也要做成浮动的。
这台设备同事这么干太想当然了,很多地方没考虑到,无杆气缸那里没有浮动,也会卡顿的。

楼主:
|2020再出发发表于 05-04 19:08很喜欢楼主发的机械贴,希望楼主以后多发常发(至于电气的帖子就不要发了哈????)
多谢兄弟捧场,我这也是记录工作中的日常,希望能帮助到社友们,少走弯路。

网友:
其实有可能不是机架的问题,很可能是气缸斜了,无杆气缸用这种地方就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点评):
无杆气缸行程达到2米的也用过,而且载重大约是25kg,也没出现这样问题。关键的是线轨装配的基准面,这样的设计说明线轨装配说明都没看的。

网友(点评):
无杆气缸对平行度要求很高,设计,装配,加工任一环节眯着眼去干都会出问题

网友:
还是老师傅办法多。

网友B:
设计发现问题,需要更改的必须更改,要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能因为工人的一句话而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计发现问题,需要更改的必须更改,要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能因为工人的一句话而放弃了

自己的意见要看对不对、还是要老司机带路的。

网友:
是不是长度尺寸大,有变形或者装配有问题,没达到设计要求?

网友C:
这锅绝对是装配和加工的背,导轨两边都是单边靠边是没有问题,前提是上面滑块的靠边方式要一头固定,一头浮动就可以。
“导轨的平行度是靠设计工艺安排的合理性保证,不是靠供应商加工精度保证的,更不是仅靠我们装配调试出来的”,这话也就按年龄压压小青年吧,没人一般见识

网友:
大东西上一次床子要多少银子?何况还是装配好的。
我设计中经常为这屁事搞的头昏脑胀,鱼和熊掌不 可 兼得.
有时候精加工会牵涉到整体结构的方案,那会多花数倍银子,甚至为了加工成本翻一翻。

网友:
其实我告诉你是滑轨选小了,  同样机构我做了 十几台了  。只要你滑轨滑块够强壮 根本不是事情。

网友:
首先,要看设计者的设计工艺,安装要求,没问题就看看加工是否按照设计参数来加工正确,然后就是安装的问题了。只要安装和加工都没问题,那肯定就是设计者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架没有经过时效处理,焊接变形确定有很大的关系。只能说再次变形后,再继续填一次,只至机架内应力完全消 ...

变形的方向和大小也很难预测,如果不是按照预想的变形发展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
装配:MMP,还不是要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锅绝对是装配和加工的背,导轨两边都是单边靠边是没有问题,前提是上面滑块的靠边方式要一头固定,一头浮 ...

正解。这个肯定是装配的问题,加工还在其次。设计一端没浮动的话也是不对的,用不了多久气缸就坏了

网友:
刚好我同事也做了差不多的机构,就是间距小点,差不多一米五,下面是12厚的铝板,滑轨只有一条是定位,另一条是打表调的

楼主:
|岁月如刀斩红尘发表于 05-05 09:43装配:MMP,还不是要拆
是啊,制造调试人员就是这样讲的。。。

网友D:
粗浅谈下个人的看法,一般80%的问题都是设计导致的。如果最终测量的导轨平行度偏差达到1-2mm,那就很有意思了,设计开始的时候是如何规定这个平行度的?不可能简单写一句工艺保证,这是耍流氓。设计必须要充分计算分析后来确定多少的平行度不会造成卡顿,然后清晰的定义在装配图上并且经过生产确认后才可定稿。这样一切才有据可依,如果生产没做到,就是生产的问题,如果做到了功能没达到,就是设计考虑不周,当然也可能存在一些大家认知之外的问题,但那应该是极少的情况。
基于本例单纯从解决问题角度来讲,如果单侧导轨的直线度没有问题,那应该是调节导轨平行度比较合理些,但这不能说一定是装配的问题,还要看设计是否前期给出了要求。

网友(点评):
说得对啊

网友(点评):
不会的,哪有人会单独拎出来一个子装配图,然后把装配的精度再给你挨个标上。装配精度,都是靠装配人员自己整的,以调试顺畅了为目标

网友:
很好的现场分析案例。

网友E:
“装配工艺”这玩意估计好多人都没概念。

网友:
我们公司以前工程师观点是装配装配,既要装又要配,各种孔都是现配现打,手砂轮切割机手枪钻锉,轮番上阵,一个丝杠导轨平台几个工人要安装一个星期,还得加班,现在的工程师倒是进步了不少,机器设备基本都能顺利出厂,但到客户那里那就得各种调,各种长孔各种螺丝,没有刻度尺没有标记,你根据个人经验拧

网友:
平行度差2mm,滑块也是滑不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滑台移动不顺畅,也就三个原因吧。

1)设计没问题,加工没问题,安装有问题 --- 没按步骤来。。。

从说工程图标注上看,层主经验丰富啊,有的是时候设计结构没有问题,但是工程图标注基准选择不对,导轨可能装不上或者导轨两个平行度保证不了。这个会出现在缺少机加工知识的工程师身上,基础知识和现场实际动手不足的原因

网友(点评):
但,很多公司找到机械设计的新人,胆敢让他或她“就从出工程图开始吧”。。。

网友:
无杆缸本身还有导向轴,两边的导轨还都靠死,过定位了。在一条导轨的滑块上再加一条垂直的小导轨吸收一下误差就可以了

网友F:
一静配一动,一死配一活,一刚配一柔,一强配一弱。

网友:
要么留出浮动的量来,要么做成现场易调节的结构。大尺寸的机架,指望加工来保证精度不现实,放个把月的就不知道会偏出多少了,都是惨烈的教训

网友:
大伙听听故事就可以了,不用当真。这样的问题没有注意,就敢放手设计 ,指定没有人带,任何一个公司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事。

网友(点评):
国内这样的公司多了去了。真的。

网友:
两侧都用台阶边……

看到这个,感觉问题就来了。这两个台阶边如何保证平行度?保证不了平行度的两个台阶,作为线轨的定位基准……

网友:
可以用砂轮机磨一磨

网友:
要用千分表和陶瓷测量块先打一边导轨的直线度吧,再在另一边导轨一头固定的情况下,打平行,平行度确定了预紧再拧紧固定螺丝

网友:
钢架变形多大……而且你这个三米长的导轨还是两头都是靠肩,这个浪费导轨了,三米多长还要什么靠肩,水平放置的,这么长没靠肩不更香吗。

网友:
差那么一点点,会不会是安装误差导致的

网友:
有没有哪位师傅就这个问题,用公式 计算一下 导轨平行度多少以内 不会卡死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静配一动,一死配一活,一刚配一柔,一强配一弱。

您这是哲学大师误入机械吧  哈哈

网友:
这玩意肯定工艺有问题  设计也有问题。第一:所有都用焊接结构 ,肯定会变形,现在追求利润  加工时不会按照书本上那一套给你做的。第二:安装板上面导轨的螺纹孔,应该是先加工好,再焊接上去的。设计的问题在于,导轨的安装板不应该设计成焊接,应该用螺丝+销钉孔。这样就有调整空间。另外就是加工这些比较重要的部件,设计要及时和工艺人员沟通,让他们了解设计的想法。   总的来说  你这个同事设计的经验还是欠缺不少。(设计经验不仅仅在于设计出什么样的结构,还有其它很多额外因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台设备同事这么干太想当然了,很多地方没考虑到,无杆气缸那里没有浮动,也会卡顿的。

所以  这个设计的设计人员经验欠缺的太多了

网友:
两边台阶面,我觉得大伙太相信材料和机加工了。两根滑轨我的思路是一边可以台阶面或者两销定位,另一边打表。

网友:
无杆气缸有浮接有时候会憋气卡顿的现象,是不是因为本身结构靠磁带动?有没有大神解解疑惑?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粗浅谈下个人的看法,一般80%的问题都是设计导致的。如果最终测量的导轨平行度偏差达到1-2mm,那就很有意思 ...

这就是说设计装配sop 上没有注明导轨平行度要求,装配就不需要打表么,相差1~2mm,明显装导轨的时候没调平行度,没打表

网友:
这种我都不敢用这种滑轨  长距离运动的 我选用SBR滑轨 这种滑轨要求刚性很强的结构才可以  不然 后期变形就卡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就是说设计装配sop 上没有注明导轨平行度要求,装配就不需要打表么,相差1~2mm,明显装导轨的时候没调 ...

设计没要求平行度,你就算调,调到多少算合格?1~2mm也不是天然就不合格,难道还要装配工自己去判断这个产品设计应该是什么要求?我是做机械设计的,但我认为讲清楚要求是设计者的基本常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粗浅谈下个人的看法,一般80%的问题都是设计导致的。如果最终测量的导轨平行度偏差达到1-2mm,那就很有意思 ...

按这么分析的话,所有的问题的源头,都可以归结于设计的不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按这么分析的话,所有的问题的源头,都可以归结于设计的不合理=-=

有道理。
按照这么分析的话,也可以把问题全都归在设计身上。
1、设计没有考虑到配套加工商的能力,这么大的件,还是焊接件,大概率没有时效处理,安装板估计也是先加工好后焊上的。设计应该综合考虑,对滑轨的安装做出一浮动一固定,或者单独做出安装板安装在底座上
2、设计应该在无杆气缸和负载端用柔性连接,比如凸轮轴承
3、导轨双靠山没问题,但其中一个靠山应该是可活动的,用来限位

网友:
焊接完要消应力,不然很难做的

网友:
事情可不是这么干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按这么分析的话,所有的问题的源头,都可以归结于设计的不合理=-=

不要偷换概念,就事论事,这个例子如果是设计没有要求平行度这责任推不到别人头上

网友:
这个间隔一米多  加工不好保证,只能从设计上考虑怎么装配 调试

网友:
个人见解。这个东西是不是应该一边靠边一边活动。这么大的架子靠加工很难保证平衡。应该要考调试调出来。

网友:
加齿轮齿条保证同步

网友:
如果是我做,首先考虑导轨定位平行度要好,不行打标测了,第二,长的距离你用无杆气缸还是硬型连接绝对是有问题的,中间应该加一个过渡浮动接头。只能说同事考虑的没那么多,才会出现问题,出现问题也不必可怕,仔细观察解决问题就好了,好的机械师做设计的时候都会留一手

网友:
无杆气缸连接处浮动的还是有助于调整的,3m平行度对于安装要求还是挺高的,这在滑轨的安装手册中都有提到。

网友(2022-02-21):
是不是跨距太大,上面支架强度不够,或者是两条导轨安装面没有一体加工,个人见解

网友:
钣金类的零件是没法保证加工精度的。越长偏差值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装配工艺”这玩意估计好多人都没概念。

以为只要拧紧,到客户现场不散架就是OK的

网友:
这么长的结构件,一般都是焊接的,焊接的变形一般无法保证,
这个可以做成一端固定,一端活动调节

网友:
失败的事例值得吸取教训

网友:
你这驱动部分是硬连接还是浮动连接?这里很重要

网友(2022-07-04):
感谢楼主很有价值的分享!

网友:
才3米,就有1-2mm的误差了,还加工个屁啊,这生意好做的,那我6米长的双线轨不得到5mm去了,简直扯淡了。没0.1以内还做什么机加工

网友(点评):
你mm级误差,那我用卷尺就能量出来了,还装啥线轨

网友(点评):
导轨级别精度确实非常高,我们有的产品直线长度十几米平行度偏差不超过4mm

网友:
要考虑气缸在运动过程中憋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