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这个焊接件要如何加工

楼主(2020-05-05):
这个件大概报价多少  数量为2件  供应商报了五六千了 有那么贵嘛?

楼主:
顶~~~

网友(点评):
数量是重点、

网友A:
谁画的,谁肯定要知道怎么加工。我感觉不贵。不过有两处地方很不好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画的,谁肯定要知道怎么加工。我感觉不贵。两只,8千差不多。不过有好两处地方很不好加工。

供应商报一件5,6千,这还不贵啊

网友:
那就问供应商哪加工困难了,改图纸。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供应商报一件5,6千,这还不贵啊

多找几个地方报价。

lz在哪里?

网友C:
这东西加工工艺应该挺复杂,这行情这价格还算可以吧。咨询下这东西为啥镀钛啊,有啥好处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加工工艺应该挺复杂,这行情这价格还算可以吧。咨询下这东西为啥镀钛啊,有啥好处咧。

防锈,高大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防锈,高大上

镀钛比镀铬的防锈效果要好吗?镀钛和镀黑铬那个价钱贵啊。

网友:
可以参考同样尺寸的商品减速机价格,说是焊接件,但是如果只下料轮廓,焊接后上镗床,实际可以当作“铸造件”来看

网友(点评):
不过这图纸的粗糙度离谱,其余3.2.。。。。。。意思就是倒角也要3.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找几个地方报价。

lz在哪里?

上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镀钛比镀铬的防锈效果要好吗?镀钛和镀黑铬那个价钱贵啊。

镀钛主要是为了防锈 ,而且本体都是黑色的

网友D:
这个零件需要好几道工序加工了,先焊,再割,最后加工中心,不建议做成焊接件,改铸造成型更合适。

网友(点评):
焊接怎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零件需要好几道工序加工了,先焊,再割,最后加工中心,不建议做成焊接件,改铸造成型更合适。

主要是量不大啊

网友:
这个东西2q 也是他,5q也是他,看你给什么单位干了。如果是粗制滥造的工厂,反正东西能给你做出来。做惯了出口精密加工单位,完全按照图纸不拉的工艺,成本就高了,还有利润,公司越大,成本就高,利润也要高.也看你和供应沟通,图纸难的1b,人家交不上活。又说人家水平不行.

网友:
我朋友做日本出口这种箱体,下料,焊接,时效,表面喷涂,机加粗加工,出口后精加工。他接这样的活,机械加工外协,产生很多管理费用,机械厂接这样的活.前序都要外协,量小还复杂,沟通不好,就增加成本,报价低的也就是没活,或者,预计不到产生的成本。,或者,对质量的估计不足.2件的话,头次合作的,4q多,要少了。掉里就完了。长期客户,3q。

网友:
这是结构件,刚性不好,粗糙度难加工,形位公差难加工,台阶孔不好加工,估计你这报价还做不来图纸要求的粗度,难难难。。。。。一个结构件至于这么高的形位公差么,还是比较薄的难怪现在做机加工的真想问候一帮设计,标注用标准公差,完全不考虑装配用不用得着

网友:
首先是数量少,其次是加工尺寸太多,还有形位公差要求严格,要个5-6千块真心不多

网友:
Q235不就是冷拉钢,这种精度的产品建议用材料好一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供应商报一件5,6千,这还不贵啊

284的孔及那两个面,还凑合,坐标镗能搞定了,关键是底部的孔,以及那些个台阶孔,想达到要求的话,不好干。

网友:
个人感觉,如果符合图纸要求,5/6千真的不贵,还有其余3.2、镀钛这些杂七杂八要求呢。

网友:
正常价格水平,纯手工打造

网友:
这形位公差要求的也太严了。

网友:
5,6千,价格还算合理的,看加工精度要求,及实现方式,可能要使用4轴设备加工的,还有镀钛,按面积计算的,一平方厘米2元左右的

网友E:
焊接加工图分开绘制难道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焊接加工图分开绘制难道不香吗?

分开绘制?请教下!

网友:
大概的加工流程:下料(有形位公差的位置适量留余量)-组焊-退火-数镗(先加工基准面A,难度在于两侧面的形位公差)-攻牙-表处,看你们那里的加工资源怎么样!这个报价很正常

网友:
仿形下料(两百多的那个孔单边预留15-20的机加余量),各零部件(抛丸-底漆)-摆-焊-划线-钻孔-镗   没什么难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零件需要好几道工序加工了,先焊,再割,最后加工中心,不建议做成焊接件,改铸造成型更合适。

铸造的成本高很多,本身的工艺很简单的,仿形下料,预留余量,板材预处理,摆搭焊接,上镗床

网友:
这个公差等级,不好加工,要是完全符合图纸,废品率应该不低

网友:
这个时全加工的吗?粗糙度标的,都看不出要加工哪里?

网友(2020-06-09):
你这个是比较不太好做,但要也不了6K,,,3-4K差不多了,

网友(2021-06-11):
右上角的其余3.2,能做到吗,是不是太高了,焊后的一些圆角能加工到3.2?

网友:
这个标注方式真的和我这里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