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神这个抓取机构怎么约束才能一起动起来?

楼主(2020-05-05):
求教各位大神这个抓取机构怎么约束才能使球头杆和带槽口的摇臂一起动起来?

补充内容 (2020-5-5 13:48):
实际应用的图纸在第二页回复那里

转动侧边的伞齿带动

转动侧边的伞齿带动

ZIP直接改后缀为RAR的

网友:
槽口配合试试

网友:
槽口配合

网友A:
这个机构设计有问题,自由度大于1,必须把两个滑槽都改为铰接才可以运动

网友:
这是要画图仿真,一起联动,不是实际动作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构设计有问题,自由度大于1,必须把两个滑槽中的一个(建议右边那个短的)改为铰接才可以运动

同意,两边都是槽口,这是给自己找别扭吧

楼主:
槽口配合也试过了,还是不能沿着槽口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两边都是槽口,这是给自己找别扭吧

实际运用当中是这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构设计有问题,自由度大于1,必须把两个滑槽都改为铰接才可以运动

可是实际运用当中是这样子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实际运用当中是这样子的啊

那么你看下那两个像滑槽的特征是不是只是调节槽,但是实际用的时候还是要把两者固定的,也就是说事实上是两个铰轴,这样是典型的四连杆机构。如果是滑槽,你想像一下就知道,转动右边那个轴根本不可能驱动左边的轴,因为自己会滑掉。

网友(点评):
数学不好,软件瞎搞

网友:
2个槽口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可以通过凸轮配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你看下那两个像滑槽的特征是不是只是调节槽,但是实际用的时候还是要把两者固定的,也就是说事实上是 ...

实际东西是这样的

实际东西是这样的

实际东西是这样的

网友A:
你这个看起来应该就是我说的调节槽,调节好铰轴在槽中的位置后,应该是通过螺栓拉紧让两者固定起来,工作过程中不会发生相对滑移。这就是典型的四连杆机构,你做运动仿真的时候不要画成槽,直接简化成孔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看起来应该就是我说的调节槽,调节好铰轴在槽中的位置后,应该是通过螺栓拉紧让两者固定起来,工作 ...

正解!

网友:
这种不能使用固定自由度的装配,建议再增加辅助装配的零件,再用接触或距离等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看起来应该就是我说的调节槽,调节好铰轴在槽中的位置后,应该是通过螺栓拉紧让两者固定起来,工作 ...

葫芦孔?

网友:
这是个啥东东,蜜汁视角,啥也瞅不清

网友:
有可能,也不一定,只要两端加紧摩擦力应该也够固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