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和轴定位用左右两个卡簧可以吗?

楼主(2020-05-05):
减速机和轴定位用左右两个卡簧可以吗?

网友A:
卡簧不够力吧,要看你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簧不够力吧,要看你的情况。

几乎没有轴向力

楼主:
和螺钉锁紧挡圈相比哪个好一些?

网友:
可以,注意轴向力。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而且有很多设备也是这么做的。但是使用过程中经常有卡簧受力弹出的情况

网友:
啊这,我一般用轴肩和轴端挡圈,感觉很不牢固的样子

网友:
轴向力不是很大,轴用卡簧可以的。

网友:
可以用,不过确实是个隐患

网友:
空心轴+涨紧套

网友:
得看你那根轴受力情况,如果只是径向力,问题不大,毕竟你不还有根键联接么

网友:
两端都用卡簧存在轴向过定位的问题吧,除非装配时现磨卡簧

网友:
主要是考虑轴向力的问题,轴向力大肯定不能只用挡圈

网友(2020-09-18):
这个减速机上面有定位销啊,加卡簧有什么用?确定能装上?还是你这个轴是可窜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