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图纸加密

楼主(2020-05-05):
给别人画图,出方案,对方要求审核三维图才付钱,主要就是看下结构,我发给他的三维图能不能做到可以看结构,但是不能把零部件都拆开,这样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不会被对方轻易拿走,而自己白忙活一场。
大侠们遇到这样的都是怎么保护自己图纸的?

网友:
我觉的应该是把你的文件转换成其它格式,SW能打开的格式,IGS,STP等格式

网友:
把总图转成零件格式   再转成stp可行?

网友A:
eDrawings  三维图中 类似PDF的功能

网友(点评):
好办法!edrawings比转换成stp好,stp还可以导成装配体和零件体

网友(点评):
正解!我们一般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
技术还是弱势,以后要想办法做到预付款。

网友:
edrawings转成EXE格式,电脑没装三维绘图软件都能打开,转格式的时候可以设置关闭测量,这样就看不到你零件尺寸了

网友:
可以把数模处理成简化体的形式,既能看到数模而不能选择数模,视图可以看图形,部件导航器里面没有数模。

网友:
eDrawings是最好的办法了,可以看,也可以测量尺寸,非常直观。但是无法得到源文件。

网友:
3D-PDF,楼主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按你自己工作量大小斟酌了,有些公司提供方案会要求对方付方案费。当然如果你想抢订单,你又觉得给了他,他不会坑你,你也可以认真点。其实你把你该屏蔽的信息屏蔽了,他拿着若不是专业人员,也复制不出来。一般做为产品表现,做成动画或ppt比较好,没有尺寸,又比较直观,小学生基本都能看懂。其实数据这东西基本都可逆的,对方如果比你牛,你给他什么,他都可以提取出有用信息。你就为了骗他付钱而已,这跟你家销售有关,跟你提供什么方案没太大关系。真别指望中国这地界上,有人会根据你方案给你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Drawings  三维图中 类似PDF的功能

正解,转什么格式都不如这个格式好。ug里面可以转化一个stl格式也行,只能看而且不能量尺寸。比这个更好

网友(2020-06-13):
引用 网友B:
正解,转什么格式都不如这个格式好。ug里面可以转化一个stl格式也行,只能看而且不能量尺寸。比这个 ...

eDrawings也可转化成stl格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