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六角凹端紧定螺钉 需要轴上打孔吗?

楼主(2020-05-05):
内六角凹端紧定螺钉 需要轴上打孔吗?

网友A:
不用,螺钉是凹面,很薄,当拧紧时,凹面会小变形,刚好与轴外圆粘合

网友(点评):
理论上讲好像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螺钉是凹面,很薄,当拧紧时,凹面会小变形,刚好与轴外圆粘合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螺钉是凹面,很薄,当拧紧时,凹面会小变形,刚好与轴外圆粘合

这又不是理论,实际使用过,正常轴是金属,不能使轴表面有划痕,凹端的最好。
如果是想固定非金属类的管或者轴,无别的表面要求,可以使用尖端的紧定螺钉。

网友:
这个不需要的,紧定螺钉本身有埋头的功能。

网友:
不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