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20-05-05):
solidworks模型
我用inventor做,只能做到这一步,下面不知道如何完成了。inventor中没有弯曲这样的命令,而且还要扭曲120度https://www.sohu.com/a/244137489_100042821

网友:
只会拉伸,旋转的萌新路过

网友A:
我要设计个发出去加工出去老板会打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要设计个发出去加工出去老板会打死我

老板让你坐在上面

网友:
对比“扭曲”前后的图片来看,我个人认为不是机械范畴的东西。

3DMax或Mudbox之类的是不才是对口啊?

网友:
扭曲的模型需要用扫略的功能来造型了,先画截面,再把截面沿路径扫出来。

楼主:
同样的是用SOLIDWORKS做的高脚杯模型,也用到了所谓的“弯曲”命令。我用INVENTOR也是无法做出来,我想用INVENTOR中扫掠命令做,把样条线做引导轨道,不行。把样条线360度做成曲面,做成引导曲面,扫掠,也失败。
难道在inventor中无法完成这个 solidworks弯曲命令的效果吗
https://www.sohu.com/a/285788134 ... 588817488520o1OfLF4

楼主:
这是用INVENTOR做的最好的效果了。

楼主:
将一块有三个孔的平板,将两个平行面扭转了125度,这样的操作在INVENTOR中,我无法想出实现的方法。
还是纠结于SOLIDWORKS 的弯曲命令。